[综合] 发现晶体管测试仪电容ESR上限值

楼主(2019-02-22):
上次测晶体管测试仪的输出波形,在电容上故意串接一个电阻

300欧姆的电阻,测得电容esr为140欧姆

换个类型电阻看看,330欧姆
也是0.14K,可能测试仪精度不行

换个1K电阻试试吧,这是1K不是1M

还是140欧姆啊,原来这货测量电容esr上限就是140欧姆啊
是不是我第一个发现的呢?

测测低电阻,看看esr测量精度吧,可惜当时没小电阻,拿导线代替

大致差不多吧

一根导线2.3欧姆

哈哈,看来每个小玩意,搞透彻也是不容易啊

网友:
人才哈哈哈哈,内阻太大了拒绝

网友A:
换100欧串联再测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100欧串联再测测看呢

那应该是100左右吧

网友B:
单片机利用充放电原理的测量方式对于测量纯电阻纯电容还行,真要测容抗感抗还是要上电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利用充放电原理的测量方式对于测量纯电阻纯电容还行,真要测容抗感抗还是要上电桥。 ...

哈哈,先将就用吧,目前不需要太精确

网友:
这ESR功能就是玩鸡来的!相差太大了。

网友:
关键是准确性,反正一般也不会到最大

网友C:
接着试验嘛,100的,5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着试验嘛,100的,50的

要给大家留下想象空间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给大家留下想象空间嘛

卖关子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卖关子啊,哈哈

哈哈,我没测,应该是和实际值差不多的数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没测,应该是和实际值差不多的数据吧

回头我也测测,与大家分享结果

网友:
一般的esr表是用很高的频率去激励,因为阻抗Z包括实部Rs和虚部jX   一般的电容电抗X频率越高 电抗X越小 ,所以当频率达到一定程度上 可以认为Z=R 在串联模型中 Rs 就是esr 意为等效串联电阻。
而电桥内部有鉴相器,它可以通过检验UI的相位而分离出实部和虚部,这是esr表所不能比拟的。

网友D:
好想买一个晶体管测试仪,可惜不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想买一个晶体管测试仪,可惜不怎么用

这个东西不错,一些功能上比万用表好用

网友E:
我觉得还是万用表测电容方便些,对于我们这些不搞设计的人来说esr基本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还是万用表测电容方便些,对于我们这些不搞设计的人来说esr基本没用 ...

测三极管、二极管等更方便啊

网友(2020-05-19):
测试电容的ESR相当有用,修复了几个开关电源VCC供电的电容(50V2.2uF、50V4.7uF、50V10uF)都是ESR变成几十欧了,容量没有变化,换上电容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