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一个假得利棘轮螺丝刀

楼主(2019-02-22):
深水宝买的棘轮螺丝刀,不好用,买来就不顺畅。今天拆开看看,直接破坏性拆解。
希望能够给大家帮助。

下面上图

直接砸塑料手柄,慢慢撬出来的,原来是压到手柄里的。

这样的。不知道真的是不是这样。

有个卡环,去掉就可以看见里面的棘轮了。

下面是这样的。

这个是铝的棘轮。底座是4片半月形卡子,用两个弹簧互相顶住。

定位珠子飞了。。。

这个塑料盖就是切换左右和锁定的拨片。拨动下面的半月卡子。

这个就是机关了。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买的小巧的棘轮螺丝刀,最近正反转切换也不是很好使了

网友:
看成了假的棘轮。

网友:
铝的强度够吗?

网友:
生产这东西就是垃圾!

网友:
看来结构简单的耐用些,不容易出问题。棘轮的扳手加批头套装比较常见,主要用在空间狭小的地方拧螺丝。

网友A:
应该连铝的都不是锌合金的,垃圾渣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连铝的都不是锌合金的,垃圾渣的很

是铝的,锌合金早就碎了。反正磁铁不吸。砂纸磨了以后发亮。不是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