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S怎么弄?需要什么材料和软件等?

楼主(2019-02-22):
NAS怎么弄?需要什么材料和软件等?有手机版吗?
做手机资料备份,做远程备份资料提取资料使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去买品牌NAS,比如铁威马、群晖、威联通,普通家庭用的买个1000块左右的就可以了。
自己组装的话,可以用淘汰下来的低功耗电脑安装NAS4Free、OpenMediaVault、黑群晖等专门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去买品牌NAS,比如铁威马、群晖、威联通,普通家庭用的买个1000块左右的就可以了。
自己组装的话 ...

自己装需要什么样的硬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去买品牌NAS,比如铁威马、群晖、威联通,普通家庭用的买个1000块左右的就可以了。
自己组装的话 ...

NAS4Free 更名为 XigmaNAS,并发布 11.2.0.4.5762 版本

网友B:
直接一个电脑装win7,开FTP服务,网上有现成的软件的,用个简易点的好上手,全都傻瓜式操作,然后路由器拨号有公网的话就把21端口映射到这个电脑上,注册花生壳或者3322动态域名,在外面手机用ES文件管理器的FTP功能,地址就是域名,端口21,主动或者被动模式,用户名密码填好,连上去,如果是乱码就选择语言编码选择简体中文GBK。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一个电脑装win7,开FTP服务,网上有现成的软件的,用个简易点的好上手,全都傻瓜式操作,然后路由器拨 ...

谢谢,,学习了

网友C:
新论坛首答。。。

如果非要自己搞,那就不是买成品nas了。
【硬件】
自己组装的话,itx主板,低功耗的,D525 1037u等,咸鱼一搜一大堆。。。最近比较火的,播酷云。
【软件】
大家都喜欢玩黑群晖,当然还有unas 威联通、freenas、omv等系统。

愿意折腾就跟着大家一块玩黑群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论坛首答。。。

如果非要自己搞,那就不是买成品nas了。

什么软件比较稳定好用?
弄这个会不会丢失硬盘里的数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软件比较稳定好用?
弄这个会不会丢失硬盘里的数据呢?

这东西就算是商用设备也有丢数据的时候。。。

我现在是D525黑裙5.2+重要数据百度云+onedrive,运行两年了,放在公司里手机dsfile随时访问

播酷云弄了个6.1.7 不过还没迁移。

网友:
现在宽带数据大了啊可以用了啊

网友D:
现在nas的硬盘格式和win系统不一样,我现在唯一对这个比较心存疑虑。目前看来比较看好win自带的文件共享方案,现在正在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nas的硬盘格式和win系统不一样,我现在唯一对这个比较心存疑虑。目前看来比较看好win自带的文件共享方 ...

我也纠结这个硬盘格式问题

网友E:
我自己diy一台nas,用nas4free,都十年了,5块硬盘+128G固态,raidz1除了坏了一块硬盘,后来又全面升级了2t硬盘,数据都好好的,就是升级硬盘肉疼。

楼主(2020-10-28):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diy一台nas,用nas4free,都十年了,5块硬盘+128G固态,raidz1除了坏了一块硬盘,后来又全面升级了2t硬 ...

容易死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nas的硬盘格式和win系统不一样,我现在唯一对这个比较心存疑虑。目前看来比较看好win自带的文件共享方 ...

管什么硬盘格式呢?共享协议一样不就行了

网友(2020-12-28):
引用 楼主:
自己装需要什么样的硬件呢?

自己装个黑群辉用吧!不到200

楼主(2022-03-04):
还有什么好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