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盖改造,有没有方法把锂电电瓶充电器改成开关电源?

楼主(2019-02-22):
入了一个48v的dcatx板子,手里有48v的星恒锂电充电器。插上后充电器是黄灯,没输出电流。
各位不知有没有了解一种叫qc协议诱骗器的玩意?

我就在想,有没有比较类似的方法。像是挂一个假的电池负载,可行么?欢迎各位指捣

或者有没有见过同事支持当开关电源和电池充电器的电源?各位见多识广的长辈们

网友:
应该不可以啊

网友:
有些需要接上电池才有输出  用可控硅或继电器 你可以打开直接跳过去就有输出了

网友:
锂电充电器电流太小了,充电器功率也不大

网友:
看原理图就知道了,必须外部电源开启可控硅,还是开盖吧,短接可控硅就可以一直输出了

网友:
锂电瓶充电器本来就是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