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设备的电压是如何决定的?

楼主(2019-02-22):
为什么笔记本的适配器大部分是19v?为什么poe的供电大部分是48v?等等等等,如何决定的

这又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大电流低电压pk大电压低电流?我得去复习一下了

网友:
控制电器按其工作电压的高低,以交流1200V、直流1500V为界,可划分为高压控制电器和低压控制电器两大类。

网友:
笔记本19v供电一方面是考虑到给电池充电。锂电池一般是三串,12v左右。还有就是考虑到电子元件的耐压,比如常用电容的耐压6.3v,16v,25v。poe供电应该是和传统的48v蓄电池系统兼容,传统的固话也是48v。再就是考虑到网线能承受的电流,以及耐压,还有就是安全电压了。

网友:
供电电压总是高于用电器,用电器里面有电压转换电路,笔记本电池有三串和四串的,早期三串配的是15V~20V的电源,现在四串的基本都是19V的电源。POE用电器之所以供电电压这么高,主要是考虑到电源到设备之间连接的网线过长,

网友:
为什么5号电池1.5V,一节锂电池3.7V ,其它这个不用去想原因,按求使用就行

网友:
为什么5号电池1.5V,一节锂电池3.7V  ------ 这是由它的化学结构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