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一台苹果SE,iPhoneSE

楼主(2019-02-22):
给小孩子玩的一台机。

结果碎屏幕了。然后想到还有一台备用机,尸体,不开机。就想着拆屏幕来更换。

结果,如下。

左边尸体,右边碎屏

多好的机啊,直接碎屏幕了。。。。

刷抖音一点都不卡。

顶部

侧面

侧面

底部

尸体

打开。。。。。。。

这台机,到底经历了什么?欢迎收看,真情对对碰,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

拆开主板。屏蔽罩就掉下了。。。。。

好像经过水啊。

法克。。。。。。

不折腾了。直接退了ID。

咸鱼上

楼主:
经过多日的等待。。。。。。

成功售出。

网友A:
我的赛扬电脑玩挖雷游戏也一点都不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赛扬电脑玩挖雷游戏也一点都不卡

扫雷,我能通关。

网友:
我的主力鸡,

网友B:
最好换屏和维修的手机了!

楼主:
好机器一台。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换屏和维修的手机了!

指纹不好弄。

有个卡扣。

网友C:
300块…… 这个价钱 还有吗,我也收一台。

网友:
这都能卖出去,也是挺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0块…… 这个价钱 还有吗,我也收一台。

没有了。

机器是自用机。内部都是原装件。

指纹完好。就是中框略差,屏幕碎。16G。

内存也小了点。老年机都不够用。刷刷微信。一下子就内存爆了。

网友D:
厉害啊,买不起水果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了。

机器是自用机。内部都是原装件。

16G 找个商家,改机扩容128G 就OK了。

你要是早在之家先出一下就好了。

网友:
水果日常碎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纹不好弄。

有个卡扣。

应该是两颗镙丝固定的,好拆,现在现在很多都是双面胶的手机好处理多了!

网友:
苹果真是保值

网友:
给小孩玩还是该套个套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啊,买不起水果机。

另外原厂的水果系统,根本无法第三方安装软件,好多是演示版软件,专业功能要收费解锁用不起。需要强刷成绿色版系统,才能像android那样第三方安装。

网友:
是个理智的选择,哈哈,换成钱是最合适的,小孩子嘛,随便再搞一台便宜的玩就行

网友:
我的SE还在服役,玩农药效果全开FPS60,流畅的一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