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详拆嘉明通信FA9-120保安单元

楼主(2019-02-22):
外观 ,难道能做测电笔?

拆开

铜插头

拆开看看构造

是个电阻 ?

陶瓷放电管?

拆开另一个 ,这个是圆形的

这个也是圆形

对比

弹簧,磁铁也不吸。

铜片很厚i,可以做弹片

完毕,谢谢欣赏 。

网友:
压敏电阻和放电管,防雷电的吧

网友:
MDF保安器。
现在基本见不到了。
以前铜缆时代局端都是十几万个这玩意

网友:
陶瓷放电管和压敏电阻,这种比较好更换。弹簧片可以DIY白光烙铁座。

网友:
是230v的气体放电管?

网友:
镀金的探头不错,可以切下来,改在万用表的表笔上。

网友A:
謝謝分享,好东西啊,看看改成什么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分享,好东西啊,看看改成什么实用的

好像不能改什么只有拆了用了 ,弹片焊接当电池接触片

网友:
弹片是好材料

网友:
通信设备上的

网友:
谢谢分享,这保安也太高级了。。。。。

网友:
这种通信用的设备价格不菲。那种白色的应该是一次性的防雷过流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