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带阻抗转换的6.5转5.5的音频转换线

楼主(2019-02-22):
带阻抗转换的6.5转5.5的音频转换头线 -----找到一对转换线,看着很奇怪,以为都是6.5的,结果一试不匹配,插座小,再一测量是5.5的,拆开看看,更没见过,带个双线圈骨架的变压器,应该是阻抗变换的,第一次见,开眼了。。。。。。不知道什么设备上用的?
没见过的转换线,一边头、一边座

座小头就大

6.5

5.5

兰色铝合金筒前端边缘锉掉,插座芯拔出来

两个对比

磁铁测试

磁铁测试

磁铁测试---吸住

心脏部分

口型铁心两个独立的线圈

画个图看看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这音频变压器是个好东西

网友B:
单声道,估计是话务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音频变压器是个好东西

好象英雄无用武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声道,估计是话务上用的

两个,是当年艺术团留下的,可能是电声乐器上的。。。。。。。。

网友C:
请问楼主这个转手吗?想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这个转手吗?想玩玩

不好意思,都拆了。。。。。。外壳和插座准备DIY。。。。。。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都拆了。。。。。。外壳和插座准备DIY。。。。。。

我只想要那两个变压器 其他的可以不要 你不要告诉我说变压器也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想要那两个变压器 其他的可以不要 你不要告诉我说变压器也拆了吧?

变压器可以送你

网友:
高低阻抗转换用的,看样子应该是进口货,好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可以送你

好的 十分感谢 详情站内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