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拓尔t12-11焊台 好用么?

楼主(2019-02-22):
大家有用过拓尔t12-11这款焊台的么,,好用么

网友:
你说个价位  论坛大神给你建议个比较好
要用风枪的话可以买个二合一

楼主:
这个在1000左右

网友:
1000头大羊!土豪们上。。。。。。

网友:
1000左右再不好用,让我们这些几十块烙铁的怎么混?

网友:
这么好的高档货俺们不够格啊

网友:
1000 ... 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网友A:
拓尔也是属于最早一批仿造JBC焊台的,同类型的比较多,像JND、TPK、长乐、沃佳等,这些都是使用JBC的245头子,同样也是仿制JBC焊台。

还有就是,目前按这个JBC烙铁头来划分,主要有245、210、470三种,245比较常见,正宗升温、回温都很快,但是就是贵,正品最便宜要得170元以上。

而且,按照焊台的不同类型,分为交流电、直流电两类。其中交流电一般使用工频变压器供电,直流电基本上24V开关电源,现在也有很多T12的控制板可以改为支持245的。

最后说一下,如果不是修精密设备,像手机类,没必要买这种。当然你有钱玩,就另当别类了。
忠告一点:要么就买原装JBC245焊台,大约3000元左右,到手即用。如果只是尝试一下,就去闲鱼买和OLED鲍鱼版差不多大小的开关版JBC245,闲鱼上有个山东枣庄的卖家,东西还不错,你可以试试,还有就是245头子买二手或国产的吧,便宜、实用,和原装差距不大。

网友:
超级没有性价比。要买就来个二合一吧,论坛大神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拓尔也是属于最早一批仿造JBC焊台的,同类型的比较多,像JND、TPK、长乐、沃佳等,这些都是使用JBC的245头 ...

你好,,你觉得这个焊台多少钱才值得入手啊

网友:
我300大洋买了个二手高频焊台都想了好久才下手,和土壕没得比

网友(2020-01-27):
刚刚咸鱼入手了 T12-11  630元包邮

网友:
这款焊台性价比有点低.....  加点钱可以买二手jbc本尊

网友:
土豪不知道怎么说了

网友(2020-05-07):
引用 网友A:
拓尔也是属于最早一批仿造JBC焊台的,同类型的比较多,像JND、TPK、长乐、沃佳等,这些都是使用JBC的245头 ...

明白人 ,多谢

网友(2021-05-04):
b站上看到有人推荐这个,感觉还行吧,就是价格高了点!不差钱就往贵里买

网友:
刚把自己的白光203出了,准备换个JBC类的试试了,关注了一段时间了, 我平时用刀头,所以JBC 也都是看245的,我不修手机,对细小头子无爱

拓尔这个b站上80小陈视频里面推荐过,和快客205对比过,往下焊大功率管比快客好用,不过据howk作者说,拓尔的头子和JBC的热电偶不一样,差100度,所以拓尔的要买拓尔的头子,机械尺寸和JBC 一样的,拓尔的头子和原装T12价格差不多,算是价格 性能均衡选择了吧

HOWK的,淘宝上看光卖变压器和控制板,交流加热,淘宝还有有配套的外壳,还要自己买拓尔的休眠座和手柄,配合JBC头子,一套下来也1000块了,性能应该不错了吧, 耗材用JBC原装的

楼上介绍的unisolder  貌似是个开源项目,支持各种烙铁头, 一套下来也得不少钱,板子看上去也很复杂, 没试过,不了解

还有便宜的开关电源加控制板的,可以配很便宜的245手柄,245功率在哪里呢,估计效果也差不多,不过颜值就不说了,我是接受不了

原装的JBC单个焊台的 我看咸鱼新的2600左右,二手也2000块左右,比上面的强多少也不知道,犹豫中啊

咸鱼上还有好多翻新jbc头子的,价格和拓尔的头子价格差不多,JBC真是土豪选择,烙铁头子都有些感觉消费不起啊

我在这抛砖引玉,希望有研究的详细说说,只买一台的话应该选哪一种好呢?

网友:
百元的白菜白光T2不比你这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