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一块不知名的手机主板(红米NOTE4X )

楼主(2019-02-22):
早上步行上班,在人行道外侧的灌木中,有一个破碎的手机,只有后盖、碎屏幕、主板,电池、存储卡都已不翼而飞了,看主板的闪存应该没问题,把主板捡回来吧。
就是这个。

背面。

拆掉螺丝。

去掉屏蔽罩。处理器高通的SM8953,闪存是32G+3G应该是好的。

反面,右侧是电源管理芯片。

方形听筒。

摄像头。

这个也是集成电路?

这个是LED还是光传感器?

收获这些,看来只有闪存可以改成U盘玩玩,其他的玩不了。
谢谢围观!

网友:
3+32的,楼主赚到了。

网友A:
一看就知道是ov的手机

网友:
高通625,比我在用的 配置都高

网友:
恭喜,我捡了一个红米2/2A,高通416,2+16海力士内存。没有楼主的好,有时间接到读卡器上试试。U盘没工具也不会搞。

网友:
会弄网店的话,可以当维修件出售。

楼主:
经查是红米NOTE4X 手机主板

网友B:
手持高通版4+64G红米NOTE4X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持高通版4+64G红米NOTE4X路过

这个是3G+32G的

网友:
还不错,把关键部分留给LZ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门

网友:
正好焊线出来看看盘里内容

网友:
拆emmc弄U盘啊

网友:
谢谢分享。。。。。不知名?红米?让我如何理解?

网友C:
主板正常不?刚好红米note4x高通版的主板坏了,求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正常不?刚好红米note4x高通版的主板坏了,求卖!

根本就不正常,主板都裂了,屏蔽罩也是用钳子拽下来的,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知道是ov的手机

ov手机的内部做工都很工整,这主板。。。审好题,红米note4X

网友:
我也想捡个

网友:
拆字库,我很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