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BOSCH IXO迷你电动螺丝刀的充电器

楼主(2019-02-22):
BOSCH的电动螺丝刀充电器外形看着比较大也很结实的样子,想看看里面充电电路,拆开一看有点失望,里面就一变压器加整流滤波。看起来充电控制电路在电起子里面的电路板上,等有空把电起子拆开看看。

网友:
看来博士也越来越不厚道了

网友:
有两个同款迷你BOSCH电钻,就缺这个充电器。

网友A:
加块4056都比它强

网友:
。。。。。。。。。。。。。。。。。。。。。。
确实有点失望,不过好在它也坏不了,哈哈

网友:
我觉得品牌越来越值钱了,连芯片方案的开关电源都没用,看这个大小的工频电源估计慢充。

网友:
做工还不错,但用料,真的有些失望。控制方面的电路应该在电池内部吧。

网友B:
估计螺丝刀是用镍镉的吧

网友:
看情况应该是傻充,电池是镍氢(铬)电池组。

网友C:
看着做工很山寨的感觉。

网友:
长得和对讲机座充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做工很山寨的感觉。

看着山寨,尤其那几个二极管看着更山寨的样子,但是的确是真货。

网友D:
那个电笔转接夹子不错。在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电笔转接夹子不错。在哪里买的?

那对夹子就是那个万用表原配的,不知淘宝上有没有可以搜搜看。

网友:
看来真的,大内涵不在这座充上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只是一只电源吧。。。。。

网友(2020-02-13):
引用 网友A:
加块4056都比它强

关键4056方案都比这个成本低啊,不知道博士怎么想的,我也有一个这,还准备改充电底座,这个充电时间太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螺丝刀是用镍镉的吧

螺丝刀用的是单节18650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