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斐讯K2设置为无线网卡的苦恼

楼主(2019-02-22):
过了一个春节,竟然不能用了。原来好不容易处理好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43329
关键是怎么做也做不好,我觉得不是不能够用了,其实就是不会用了。
单位的wfi:
先在无线wifi中选好连接,然后打开浏览器,输入自己的用户名密码就好了。
可是现在怎么做都不会。是不是57周岁是一个坎,然后就什么都不会了?毕竟原来做过,怎么也不会了有点太不应该

网友:
我用k2p,家里k2吃灰中。

网友A:
在手机或者电脑的网络连接里面查看地址,在浏览器输入IP地址登陆,怕忘记就把登陆密码设置简单点或者和WIFI密码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手机或者电脑的网络连接里面查看地址,在浏览器输入IP地址登陆,怕忘记就把登陆密码设置简单点或者和WIFI ...

问题不在这儿,这个没问题。如果适当普通路有肯定容易。
我是通过k2接收无线信号、输出有线信号。这个办法忘了

网友B:
斐讯路由器烦死了 点个链接就出广告

网友C:
刷个PADAWAN吧,做无线中继爽歪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个PADAWAN吧,做无线中继爽歪歪。

不用,就是直接设置就行,只是自己不会了。期待有直接经验的帮忙

网友D:
你设置的步骤是否跟原来帖子里的那个教程一样?具体到哪一步没成功也应该说下,不然别人怎么教你

网友E:
无线中继就好了,里面有类似的选项,不一定是这个名字,然后搜索选择无线信号,输入密码,ok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设置的步骤是否跟原来帖子里的那个教程一样?具体到哪一步没成功也应该说下,不然别人怎么教你 ...

关键是忘了。一会儿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设置的步骤是否跟原来帖子里的那个教程一样?具体到哪一步没成功也应该说下,不然别人怎么教你 ...

看截图我觉得可以选的都选了看看哪儿有问题

其他的图另一个帖子发,看看第三个图
第一个问号:当然WAN口没连,无网线
第二个问号:不知选哪个,忘了,分别实验都不行
第三个问号:看下边的图,如果正常用wifi上网(如手机),就是先连接下边的网,然后打开浏览器,输入身份证(单位就是这样设置的、用户名就是身份证)、密码,然后登陆。其他后边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设置的步骤是否跟原来帖子里的那个教程一样?具体到哪一步没成功也应该说下,不然别人怎么教你 ...

其余部分按照顺序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线中继就好了,里面有类似的选项,不一定是这个名字,然后搜索选择无线信号,输入密码,ok 了 ...

最后几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线中继就好了,里面有类似的选项,不一定是这个名字,然后搜索选择无线信号,输入密码,ok 了 ...

设置中能涉及的就是这些了

楼主:
说明一下,就是把无线信号变成有线,所以虽然原来设了当做无线,其实我不需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不在这儿,这个没问题。如果适当普通路有肯定容易。
我是通过k2接收无线信号、输出有线信号。这个办 ...

不就是无线中继啊!进路由设置中继,点右边选择需要接入的无线信号,输入密码,连接成功就好了

网友:
不用试了,你学校的WIFI需要登录验证后才能上网,官方固件是做不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无线中继啊!进路由设置中继,点右边选择需要接入的无线信号,输入密码,连接成功就好了 ...

进路由--高级设置--无线扩展--设置好需要连接的无线和密码---DHCP选择自动分配--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斐讯路由器烦死了 点个链接就出广告

怎么可能嘛!是你没有设置好才有广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路由--高级设置--无线扩展--设置好需要连接的无线和密码---DHCP选择自动分配--完成 ...

谢谢,今天回家了,明天再去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