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过了冬的电动车电瓶怎么弄?

楼主(2019-02-22):
请教一下大家,冬季小电电电瓶完蛋了,骑不了两公里就趴窝,现在马上春天来了,温度要回升了。这个电瓶能否恢复起来?

网友:
你想多了,电瓶该换了。

网友:
估计够呛,换新的吧。

网友:
几年的电瓶了,时间短可以加点补充液试试

网友:
电瓶和温度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吧,还是换一换

网友:
冬季温度每下一度,电瓶容量减少百分之一。自已算

网友:
铅酸 锂电 都有这种问题   电池质量没问题 没老化严重的 自己会会来 否则就报废了

网友:
损害不可逆

网友:
两公里就不行  没得玩了

网友A:
60/20代理报价715:lol:,好贵

网友:
48/20以旧换新这边的价格都要450¥了,换不起。
最后把旧电瓶卖废品卖掉了,卖的钱去收了几组二手锂电,正好组了48/30的锂电池包,用了半年还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0/20代理报价715,好贵

哈哈,去本地的二手网上市场看看,买个电瓶好点的电动车回来,比换电瓶强。当然要注意不要被骗了

网友:
最好的修复办法就是以旧换新

网友:
以旧换新为正道,没有什么等待!

网友:
当地不禁摩的话 还是买个差不多的摩托 现在电喷摩托很省油的 使用年限也长

网友:
温度低了,电瓶电解液密度降低(电解液和水混合度不够,活性化学反应变差)充放电能力变差了,温度变高,电解液混合度好,化学反应好,电能转化率高,但是你这个明显极板已经老化,温度高了能比你差的时候耐用度好一点,但是好不了多少,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去本地的二手网上市场看看,买个电瓶好点的电动车回来,比换电瓶强。当然要注意不要被骗了 ...

给样车买的,自己的车锂电了,好用

楼主:
收到。谢谢大家的建议。。以旧换新!!

网友:
电池不行了,更换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