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风做6口QC3.0充电器-也算是大型车充咯-更新外壳和协议测试

楼主(2019-02-22):
坛友之前做了一版单口快充充电器,低压电输入,降压输出,跟车充差不多。PD协议快充IP6518测试版PCB免费送!|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73719

后来又做了一版6口快充,并加工了铝合金外壳,看到之后感觉很不错。
6口QC3.0充电器制作!|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87097

资料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zkWf_TSmA6kABYpVTYpVw
提取码:eh9k
这是第一版,后面我弄的是第二版。

加工的外壳还不错,后面有升级

因为经常充锂电池,总不能搞一堆手机充电头吧,6口很不错,主要是24V大功率明纬电源我有一些在吃灰哈哈。
废话不多说,于是就上车了。
板子到手,分割先,每片是两组6口。

神器比较一下大小

割板子越来越娴熟了

套件齐全,不用东拼西凑元件了

输入大电容并联减少内阻,输出小电容也是各路并联

12只小电容两两并联,壮观

还是插件焊起来爽,
让我哭一会儿,给自己挖了个大坑!!!

这个时候才发现电感不太容易焊了,被输出电容挡住了。。。。
尴尬

勉强焊上,发现方向搞错了,重来,继续哭~

换成这个方向对了

晚上不适宜开工,还是先休息,白天再弄。

白天收拾一下,继续开工,尖头和刀头,钳子,元件包

拆掉歪歪牛牛的电感,重来,再次哭

拆掉

这是背面焊好的主芯片

还是需要重新矫正电感的引脚,歪歪扭扭受不了

输入是5个电解并联

焊贴片元件,从SS34二极管开始,又是一个坑

焊得是歪歪扭扭,这是本小白第二次焊贴片,上次是坛友的90W双管电子负载,也是一塌糊涂,见笑了

焊阻容元件,太累了,要是有钢网直接刷锡浆该多好。

惨不忍睹,
不知道谁说过主芯片怕静电,要最后焊,这个错误的观点继续误导我。

焊完的板子,发给坛友看,被鄙视了好一通,只好重新焊,洗完的效果还行

电感还是有些歪,忍了

检查无误迫不及待上电看看,万幸没有炸,静态电流30mA,算是正常
这是6V可调电源限流输入的效果

可调电源限流0.5A

换成6V铅酸电池供电,可调电源功率不够
输入6.39V

输出5.18V,高了点,看来反馈电阻还需要调一调,不过用来充电的话就当线补了。
还好每一路的正常,不枉费我焊了两天。。。。。
焊贴片的手艺太菜了,需要多练习。。。。

试着同时给两部手机充电,都OK,只有两部手机,第三部要拍照。。。
每个口都试了一下,OK

没带U表,也没有快充诱骗器,借坛友的图吧

焊接板子的部分算是完成了,看来是时候D一个快充诱骗器了。

得空再装外壳,
输入电源用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就很不错,
或者白光电源都行,避免重复投资。

补上外壳和协议检测

下面讲讲电路原理吧,也简单。

楼主:
2楼讲讲电路原理吧

2楼讲讲电路原理吧图纸
没办法,电脑没装软件,只能手机拍个照传过来看了
核心是TI的TPS5430芯片,8脚,DC-DC,降压。单价大约3¥/粒不含邮费
QC3.0快充识别是FP6601Q,6脚,单价0.5¥/粒,不含邮费

下面分别讲讲这两个芯片吧,其实自己看手册也不难。
一个简单的降压电路,输出两个电阻反馈,肖特基+电感的组合

12V-5V不就是车充吗,哈哈
调节R1和R2的比值就得到不同的输出电压了

引脚功能

推荐的PCB布局,这个芯片肚子上有焊盘散热的,
所以焊接的话要借助风枪或者加热板。

输出电压搞定了,就轮到QC3.0快充识别了
这个芯片挺有意思,天钰快充识别芯片,现在比较大的快速充电识别芯片供应商,市场占有率很高,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打入了小米的供应链。FP6600和FP6601明星产品,新近推出的FP6601Q在升级QC3.0的基础上,还加入了华为FCP协议,成为第二个支持华为快充的识别芯片。还加了USB自动识别功能:APPLE,三星,BC1.2协议。

识别电路也很简洁

各种协议的识别表

这是推荐的连接方式,反馈接到DC-DC的反馈就行,
相当于把R2拉低,得到不同的并联阻值,实现不同升压输出。

引脚功能,真是比较简洁的

识别的原理

正确的焊接顺序是主芯片,贴片阻容,二极管,电感,电解电容,最后是USB口,千万别跟我一样走弯路了。焊完之后洗板检查,(高手可以略过该步骤),无误后再上电,最后装壳就行。
最后上物料表,做了一些升级,欢迎仿制,改进,提出批评修改意见哈。

网友A:
终于出成品了!
话说先焊贴片件,摆放好插件位置再焊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出成品了!
话说先焊贴片件,摆放好插件位置再焊更好

谢谢元首指点,本小白经验不足啊,走了弯路,正确的焊接顺序在二楼,哭一百遍的血泪教训

网友B:
做得太棒了,太牛逼普拉丝了。多少钱一套,给我也来两套,怎么没有看见外壳呢,要有外壳得更漂亮了。大神什么时候出带外壳的套件啊?

网友C:
我没看到成品照片啊,外壳只看到一张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看到成品照片啊,外壳只看到一张脸

谢谢捧场,
我自己的外壳还没有装,回头补上照片,就是一个加工的铝合金外壳,屁股是DC插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太棒了,太牛逼普拉丝了。多少钱一套,给我也来两套,怎么没有看见外壳呢,要有外壳得更漂亮了。大神什 ...

带壳的套件来不及加工了,比较忙。板子加元件的套件倒是还有几片,原作者说可以成本价出给坛友,两整套3999M积分包邮非偏远。

更新:与原作者联系后,带壳的套件正在加工中,整套带壳价格是3999积分,以这个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看到成品照片啊,外壳只看到一张脸

外壳照片找到了,这样的

网友:
你的焊接顺序不对。要先焊接贴片,特别是小的多脚贴片,最后才来对付大的直插件。

网友D:
暂时看,输出电感用密封电感也是没有问题的,不一定要用你现在大的普通电感。

密封电感选型的时候也注意它的饱和电流,一般按额定电流=饱和电流*0.8来选取。

网友E:
围观大神力作,先预订100套~

网友F:
谢谢分享。这么好的帖子,没有M币也要顶顶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这么好的帖子,没有M币也要顶顶先。。。。

谢谢温总捧场,哈哈,过奖啦,板子是坛友设计的,我就负责切割焊接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围观大神力作,先预订100套~

谢谢专家亲自前来捧场,回头用全协议测试仪挨个USB口跑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暂时看,输出电感用密封电感也是没有问题的,不一定要用你现在大的普通电感。

密封电感选型的时候也注意它 ...

第一版密封电感不能跑全功率,发热,所以换成了现在的大电感,焊接的时候费事些了

网友G:
万用表上的环是固定表头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万用表上的环是固定表头用的?

是呀,那是我第一块表,自己焊的散件,用了十几年屏幕有些送点断码了,夹住才能显示完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那是我第一块表,自己焊的散件,用了十几年屏幕有些送点断码了,夹住才能显示完整 ...

万用表好评,最好换个61E哈哈哈哈

网友:
最好認真發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