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维修08朗逸主驾驶位升窗按钮失灵

楼主(2019-02-22):
过年的时候开我哥的车。驾驶位玻璃可以降下去,缺升不上来。。。。。搞到我要停车用钥匙锁车升窗才可以。  钥匙升窗可以,那就证明了就是按钮问题。于是搜索论坛大神们的拆车帖子。 征求我哥同意,就开拆

先把扶手的小塑料块拆了,就可以把整个控制板往上提出来了

然后拔开线头插头

拆回家里。用螺丝刀把盒子跟面板拆开

打开发现要梅花螺丝刀,家里没有。。。还好去我堂弟那里借了一套工具才能拆开(要努力赚积分换套论坛神器22合一才行)
然后用梅花螺丝刀拆开盒子

看到电路板上的触点有点脏。
搞下清洁,用酒精擦一下。所有按钮触点。塑料上的金属片

然后复原安装会车上。 一切恢复正常~~~

还有论坛的大神可以换玻璃升降器。 我哥的车的四门玻璃升降器轮流坏去4s拆出来的都是钢丝锈掉卡住导致用不了。。 看来也要学一下自己换才行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可以借鉴,谢谢分享!

网友:
大众居然用这种开关,之前修过一个比亚迪f3的,用那种类似船型开关,大触点的,拆开打磨一下触点就ok了,不过想想估计电路设计不同,大众可能用的是继电器,开关只是小电流控制,比亚迪f3估计可能压根没用继电器所以才用那种大触点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