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型号为LY-K15节能电炖锅

楼主(2019-02-22):
拆修型号为LY-K15节能电炖锅
早年用过的一只电炖锅,翻出来想炖点吃的,结果插电没反应了,拆开来看看。

外观图:内胆是紫砂,适合慢火炖食物,吃了用它炖的食物据说能延年益寿。锅身写着“节能电炖锅”字样,档位开关有四档选择,原本贴着的纸不见了。

取出紫砂内胆,锅身内是个铝盆,写有警告文字。

底部有张标签,写着型号,功率是140W,容量1.5L,很小的。

底部只有一只螺丝,拧下就能打开来。线路很简单,原来以为加热盘是在底部的,这个是在腰部。

拆掉侧面旋钮开关后才能把铝盆取出。

加热部件像一条腰带围在铝盆上,用一根弹簧拉住,有几根进出线,导通不同加热线选择不同功率,,腰带就不解下来了。

仔细检查后发现电源线进入处有一条线不通,用手弯了几下断成几截,加热腰带倒是没毛病。

放大了看,此处里面全部都成了粉末状,相邻的另一根线接头处没有这种现象。应该就是此连接处接触不良,电阻变大后长期高温所致。我以为电源线也是铝的,好像又不像。换了一根电源线,没有冷压端子,直接线头拧上再上了点锡,外面当然要套黄蜡管,这线时不时要碰到铝盆的。这设计总觉得安全性不够,山寨的很,也没有一个保险管。

再来看看这个开关,有两只螺丝固定在座上。

拧出固定螺丝,拆开,有一只氖泡。

开关反面写有“卓德电子”。

开关壳子是用激光焊接的,打开后里面结构如图,四只铜片和外面的导线构成快速连接器卡住,没拆开来还真不知道导线是如何连接的。
档位是怎么选择的也懒得研究了。

装回的时候只得用502了。

组装过程就略去了,总之,这是一只山得不能再山的电炖锅。我看不出它哪个地方能够节能,紫砂内胆和铝盆的底部四壁是不接触的,加热效率应该是很低的,叫它吃电电炖锅或许更合适。大概因为它功率低,总的耗电也不高,把它当成节能了。

网友:
有只苏泊尔,程控的,用于煮稀饭还挺好

网友:
铝线,全换了

网友:
这种电热带质量不可靠,低发热的还可以,功率大了非常容易坏,材料跟老式电熨斗的发热芯一样,扁电阻丝缠绕在石棉板上。

网友:
记得这种加热功率400W,几小时一锅水才开,效率低

网友:
我家也有一个,号称节能意思是它发热丝的功率低,如果冷水的话烧来烧去都烧不开的,我家都是烧开了以后再倒进去的。另外这个电线呈粉沫状很像我焊接时用了助焊剂的线哦,时间一长就腐蚀成粉末状。

网友:
铝线啊,真的坑人

网友:
谢谢分享。。。。。又看到了特色产品。。。。。

网友:
铝粉做的线

网友:
几年前也买了一个,一直不敢用

网友:
粉成这样的应该是铝线

网友:
居然里面线成这样了,比较坑的设计

网友:
半截破电线还给用铝的,这无良商家也是头顶长疮脚底流脓了

网友:
太山寨了,就一加热丝,

网友(2021-05-11):
四线开关不易损坏

网友(2021-09-07):
这种东西,别图便宜买山寨货。我买了个天际的,天天晚上煮粥早上吃,七年了,还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