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0.96_OLED大字符显示

楼主(2019-02-22):
如何显示32*32的大字符,下面是软件设置,不废话,看图

下面是主程序,字符编码及程序调用

主程序

字符编码

主程序调用main函数

最后当然是附件了,

楼主:
那个字符软件选择C51输出,忘了改了

网友A:
像STM32这种内存比较大的可以直接建一个1024的char类型数组,用来存储整个屏幕显示的内容。这样的话可以用SSD1306的整屏连续写入模式每次都直接刷整屏,这样不会看到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STM32这种内存比较大的可以直接建一个1024的char类型数组,用来存储整个屏幕显示的内容。这样的话可以用S ...

我现在弄得也没有闪烁,就是字符大了,数组也跟着大了,存不了多少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弄得也没有闪烁,就是字符大了,数组也跟着大了,存不了多少字

我就字库ic取16*16然后一个像素顶四个像素放大成32*3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就字库ic取16*16然后一个像素顶四个像素放大成32*32

说出你的办法,这样是不是能节省字节空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出你的办法,这样是不是能节省字节空间?

缩成4分1

uchar enlarge(uchar dat,cmd)
{
        uchar i,cache=0;
        if(cmd)
                dat>>=4;
        for(i=0;i<4;i++)
        {
                cache>>=2;
                if(dat&1)
                        cache|=0xc0;
                dat>>=1;
        }
        return cache;
}

网友D(2019-03-25):
你这是直接生成32×32的字模啊。耗费了存储空间。

我还是用的16×16的字模,不过在代码里面纵向和横向放大到两倍。耗费了CPU。
而且8×16的英文字符也可以放大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STM32这种内存比较大的可以直接建一个1024的char类型数组,用来存储整个屏幕显示的内容。这样的话可以用S ...

这种OLED,可以任意刷新一排8个点,不会影响其他的点,不会闪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缩成4分1

uchar enlarge(uchar dat,cmd)

为啥你的代码这么短。我要写这么长?

//显示32x32的中文
void CN_SSD1306_Wire::ShowCN3232(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wm=0;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int adder=32*N;

        unsigned int CN3232[32];

        for(wm = 0;wm < 32;wm++)
        {
                CN3232[wm] = 0;
                for(i = 0;i < 8;i++)
                {
                        CN3232[wm] = CN3232[wm] + (((((unsigned int)CN16x16[adder]>>i)&1)*3)<<(2*i));
                }
                adder += 1;
        }

        IIC_SetPos(x , y);
        for(wm = 0;wm < 32;wm++)
        {
                WriteData(*((unsigned char*)(&CN3232[wm/2])));
        }

        IIC_SetPos(x,y + 1);
        for(wm = 0;wm < 32;wm++)
        {
                WriteData(*(((unsigned char*)(&CN3232[wm/2]))+1));
        }

        IIC_SetPos(x , y+2);
        for(wm = 0;wm < 32;wm++)
        {
                WriteData(*(((unsigned char*)(&CN3232[wm/2+16]))));
        }

        IIC_SetPos(x,y + 3);
        for(wm = 0;wm < 32;wm++)
        {
                WriteData(*(((unsigned char*)(&CN3232[wm/2+16]))+1));
        }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为啥你的代码这么短。我要写这么长?

//显示32x32的中文

我是在单片机拿1kB,ram作显存,方便操作。
我的代码是将1个字节放大成两个字节,也就是纵向拉伸放大两倍。
然后再将读回来的值连续赋值两次,以横向放大两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是在单片机拿1kB,ram作显存,方便操作。
我的代码是将1个字节放大成两个字节,也就是纵向拉伸放大两倍 ...

我内存不够啊,16*16的字模放大之后,只用了64字节的局部变量,暂时存储1个32×32的汉字,然后写到显示屏,然后就释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内存不够啊,16*16的字模放大之后,只用了64字节的局部变量,暂时存储1个32×32的汉字,然后写到显示屏 ...

单片机配置发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配置发一下

Arduino NANO.应该Mega 8 单片机吧。我也不大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Arduino NANO.应该Mega 8 单片机吧。我也不大清楚。

怀疑Arduino编译吃了内存,要么换编译平台,要么继续优化,我1.25kB的stc12都能运行,1k作12864显存(一次过顺序写入12864),0.25k运行代码用,直接对单片机内的1k显存操作,主要写个译码底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Arduino NANO.应该Mega 8 单片机吧。我也不大清楚。

推荐个字库,gt20l16或者gt20l24,一个是24*24,一个是16*16

网友(2019-04-26):
正好用到这个OLED,学习下

网友(2019-10-18):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直接生成32×32的字模啊。耗费了存储空间。

我还是用的16×16的字模,不过在代码里面纵向和横向放大 ...

0元不是不要钱嘛

网友:
寄存器还是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