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自己做家用ap的?

楼主(2019-02-22):
有没有自己做家用ap的?

最好是千兆以上的,成本低的。

网友A:
家里整天开趴踢?

网友B:
86盒AP几十块一个,一个房间一个。直接替换原预留网线插座,成本低廉

网友C:
家里面积大的话还是AC+AP效果好,每个房间一个86面板,信号好 辐射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整天开趴踢?

自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86盒AP几十块一个,一个房间一个。直接替换原预留网线插座,成本低廉

千兆的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面积大的话还是AC+AP效果好,每个房间一个86面板,信号好 辐射小

买成品AC+AP一共得两千多,千兆的

网友D:
4个k2p,一个刷高恪固件,剩下刷3个高恪ap,家用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4个k2p,一个刷高恪固件,剩下刷3个高恪ap,家用够了吧?

4个也得两三千吧?不如ac+ap

网友D:
引用 楼主:
4个也得两三千吧?不如ac+ap

4个600元,拼多多150元有的是

网友:
AC+AP家用最便宜的也就TP了~

网友:
锐捷86面板的一个100多点,支持自组网,不用加AC,效果也很好

网友:
,,路由器 关闭dhcp 插lan  就是一个AP了 千兆5G路由器便宜的一百来块钱 做AP用是足够了 就是没办法集中管理,,不过家用也不需要这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D:
4个600元,拼多多150元有的是

嗯

网友:
千兆要便宜只有杂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