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实在看不下去了,发个电源大家看看,能不能再假点

楼主(2019-02-22):
朋友说电脑坏了,要我看看,说开不了机,说硬盘有软件要用,看能不能想想办法,我看了一下的确开不了机,这个应该硬盘不会有问题,把硬盘挂另外一台机上先把文件考出再说,然后他说不要了你拿去看看有没有用,这样就又捡了一垃圾,回来插电试机还是不行,然后又捣鼓一会,可以点亮了,进不了系统,PE也进不了,卡机,看来硬盘有问题,拔掉硬盘可以进PE系统了,硬盘拆下挂自己台式机上在扫坏道呢,前面是一片红啊,看来不行了,趁扫坏道时间先把电脑清一下灰尘,本来没打算拍照,但是拆开电源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拍点照片大家欣赏一下,看看还有比这个还假的电源吗,其实电脑配置还算可以,就这个电源太垃圾

看看功率还是挺大的,拿手里太轻就知道是一垃圾,但是没觉得这么垃圾,这么长时间居然没坏

因为太脏,所有拆开清灰,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

这个在这里就一配重啊,只能起到配重作用,以前拆的好歹还有个连接线,这个连接线都没有,还能在假点,下次可以用水泥还能再省点成本

直接点,拆下扔垃圾桶

风扇看来不错,其实也是垃圾,声音很大,

衬套的,加点油

插口也坏了

13007,这个有多少W大家心里有数吧

7500,老方案了

换个插口

显卡也发来看看吧,

电源没坏,话说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还的装上继续用,其实是吃灰去,等硬盘扫完,装个系统先吃灰

网友:
看这散热片就知道是山寨了

楼主:
在来个硬盘图

网友A:
这种电源还是别用吧,硬盘坏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还是别用吧,硬盘坏的快

电源不好坏硬盘吗,看来这个硬盘是这个原因了,现在都不用台式机了,手里也没有多余的电源,再说这块硬盘也没什么用了,先将就用吧

网友:
哈哈,给你放个水泥块

网友:
主变压器太小,应该150W以内.
13007可以做到350W的.被动PFC的ATX电源基本上都是用这个三极管!

网友:
这个得是8年前的电脑了,还能生产吗

网友:
7500B哦,改可调电源正好,太好的电源反而难搞。

网友:
肯定是自己电脑市场配的兼容机,被JS坑了!

网友:
一直都不相信小牌子电源,长期用长城的说。

网友:
这电源真心不咋地呀。

网友:
没问题的,你这电源跟这显卡配得起。整套也不会超200W,这电源没毛病。

网友:
好久没用过台式机了,08年的台式机已经吃灰N多年了

网友:
垃圾电源电流、波纹都不稳定,硬盘是容易中招。最恶心的是有些缺德的电源厂家用的线都是铜包铁的那种线,时间久了或者经常拆装折去线阻很大,电脑会碰到各种问题。我曾经就碰到过电脑开机找不到硬盘的,最后发现是SATA电源那根线里面断了

网友:
这么长时间居然没坏

网友:
看来低价高配的品牌机确实坑,配置看着挺好很实惠,但实际上有简配的地方,电源不好很容易影响机械硬盘。

网友:
我一直用dell商用机里的电源,200W多点比杂牌的强多了,带I3一点压力没有。

网友:
这个也算是山寨电源的公版电路了。这么设计肯定是有道理的,寿命问题不用考虑。只是各项输入输出指标不行。假不假的谈不上,毕竟这种电源也便宜。对于功耗不大的主机还是足够用的。我拆过类似的,输出线除了几条主要的,其他都是铝线,虽然看看着挺粗。不切开看还以为是镀锡铜线。

网友(2020-08-18):
又是个小作坊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