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坛友店里买的森迪双速16v锂电钻

楼主(2019-02-22):
年前一波免费送没赶上,第二波活动35元一电一充双速16v锂电钻,这个价格前所未有的超值,虽然刚入了一套大有5262,但还是没忍住下单

5262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94

收到后发现质量很不错,塑箱+配件的价值也很高了,这个价格拿下实在是太超值了

全貌

一侧贴纸,Sandy

另一侧基本参数

双速切换开关,这个开关有点小毛病,有时会卡住拨不动,稍微转一下钻头就可以了

附带4节锂电

充电器直插充电

正负极+温度检测接口

看起来电钻里面只有正负极

充电器

正面有指示灯,充电中红色,充满转绿

附赠的配件

其他收到的坛友已经有拆机贴了,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23

总结:这个价格超超值,这样一套在某宝至少要七八十元

网友:
35比15和10块那个划算  电池保护板搞下来又得大几十

网友A:
电源21V0.8a,怎么充电16.8V电池呢?

网友B:
这个枪钻不咋的,一般都是套路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21V0.8a,怎么充电16.8V电池呢?

要拆电池看了,要么保护板带充电芯片。要么就是保护板过压关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21V0.8a,怎么充电16.8V电池呢?

电池应该有保护板,不然的话电压没达到21V是不会转绿灯的。

网友C:
我的箱子被快递暴力摔坏了,自己用ab胶粘了一下,虽然没有你的美观,还好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箱子被快递暴力摔坏了,自己用ab胶粘了一下,虽然没有你的美观,还好不影响使用。 ...

下次再买东西我送个工具箱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枪钻不咋的,一般都是套路货。

至少属于下中等吧,家用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箱子被快递暴力摔坏了,自己用ab胶粘了一下,虽然没有你的美观,还好不影响使用。 ...

我的箱子也被摔裂了一个小口,不过还好,不仔细看看不出

网友D:
我的箱子是被压了个坑,凑合用吧。我买的是二电的,就是箱子里并没有合适的卡位来放置。合起来时要用力压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箱子是被压了个坑,凑合用吧。我买的是二电的,就是箱子里并没有合适的卡位来放置。合起来时要用力压住 ...

如果坑在角上,可以先用浅锅烧一点开水,关火后把凹进去的部位浸入水中,烫个十几秒钟后取出,用手指捏压整形,即可复原。亲测,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