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银星TLN-35;价格低廉35W内热电烙铁烧14小时。。。没事儿~~

楼主(2019-02-22):
晚上忘记断电了,银星这货算算烧了14个小时,发现的时候还是热的。。。。。。

之前坏过一个。看来这陶瓷芯也算耐用。

就是它。。。。。。。

以前的拆解图

完成。

网友:
和我原来那个基本一样,就是功率小

网友:
我有一个也有很多年了 前段时间头子坏了  现在拿来烫塑料用了

网友A:
以前936用完没拔,温度不知道什么时候蹭到最高温烧了不知道多久过,发现的时候头都是红的

网友:
我有一个20W的,插着忘了拨了,上学后半个月回来,它还在努力工作,也没坏。

网友:
我也试过忘记断电,电烙铁烧了大半天,明显老化了些。

网友:
功率小的话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936用完没拔,温度不知道什么时候蹭到最高温烧了不知道多久过,发现的时候头都是红的 ...

不带温控?

网友:
温控不知道什么时候扭到最高温了,已经说了

网友:
买一个倒计时插座配合用也不错,我以前外热式烙铁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早上醒来发现烙铁头氧化报废,无法侵润焊锡。

网友:
主要是烙铁头会被烧死

网友:
银星电洛铁的确蛮好用的

网友:
还浪费了几毛钱电费

网友:
一般没问题,主要是烙铁头会出问题~

网友:
以前用这路烙铁忘记拔,连轴转的次数多了,能烧成啥样?出管处是电木的,不怕烫(用十年八年才酥了报废一个)电热芯本身就是通电用的,1K半的阻值,功率可不也就这么点,经常是头一天7点下班忘了断电,第二天8点半9点上班又接上了,最多是红点,毛毛雨了铜头爆皮,铁头生锈,仅此而已

网友:
也有个类似的,50w的内热。温度超给力的,焊4平方的电线都没问题。通电时间稍长点,头子能烧到暗红色。好多年了,发热芯还是很耐用的。就是头子掉渣掉的厉害。烙铁尖慢慢就凹进去了,然后又磨平,磨过好多次了。没办法,纯铜的头子就是这样。

网友:
不错,居然还是好的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新换新的直接说啊

网友:
哟哟,居然是银星的,我的第一把烙铁就是,后来才换的T12。

网友:
不错铜头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