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北电功率仪 无背光故障

楼主(2019-02-22):
年前在闲鱼买一台北电的功率计,收到货后发现背景灯不亮,联系卖家,卖家说已经放假了,要等开假后去试看看其它的库存是否有背景灯。于是说等到了十五过后联系卖家(这期间心里还有点担心,卖家是不是就是拖这个时间等系统自动确认收货后就不管了。因为之前在闲鱼上遇到过这种情况,后来知道是我小人之心了,要夸一下这是个好卖家)。后来卖家上班后确认其它的产品背光都正常,跟我联系,给了两个方案。1、把货寄回去重新发一个,2、因为只有背景不行其它功能都正常,让我将就着用,然后这一来一回的邮费直接补贴给我。我兴然同意第二方案,心里想的是可能不是什么大问题,应该可以修的。于是就有了这个拆机。好了,背景啰嗦说完了,进入正题。

先看看外观。北电仪表(专业版)网上还有很多什么大众版,海盗版等等,虽然不知道具体的差别是啥,就冲着“专业版”这三个字感觉应该就会比其它的更精确吧。

侧面的合格证,是12年的产品

背面的说明,就三个螺丝,盘他。。

开苞了。

上部这个插座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右侧的背光,是假的,没有供电,里面也没有灯珠。这两个焊脚只是起到固定支撑背光板的做用

左侧的背光,测两支脚有8V的电压,心里一凉,不会是灯珠坏了吧,那就没的玩了。

继续拆吧,把主板和插头都拿出来了。

没看懂这黄绿这两根是干嘛的,接在同一个插脚上

来个主板全貌

芯片

再来张全家福。

本以为就这样了,打算装起来了。不死心,又拿笔去测了下灯脚,还是不亮,正准备收工时,可能刚好用了点力,灯居然闪了一下,同时我的心也跟跟亮了。(幸好用的是9V电池的表,如果是用的AA电池的表可能就点不亮了,)再试,又不行了。但刚才会亮说明灯珠是好的,再测脚,电压也都正常,然后就这里点点那里点点,在点到红笔点到的那个灯脚时,又亮了一次,但是再往那用力按,又没反亮了,判断可能有虚焊,但是虚焊的话应该按每次都会亮啊,拿出放大镜仔细看那个焊脚,隐约有点裂痕,不管了,先给它再焊一次再说。去拿了烙铁,重新加焊上锡。再上表,完美亮灯。装起。

完。。。。。。

网友A:
成色还比较新,:看起做过不错,楼主买到好东西了!

网友:
我的老力创阻容降压坏了N次,市面大多都是阻容降压供电不敢买了。后来买的开关电源版精度不行

网友B:
万用表用9V还是5号电池的,他的二极管档位都是2V左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色还比较新,:看起做过不错,楼主买到好东西了!

是全新的库存货,包装齐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用9V还是5号电池的,他的二极管档位都是2V左右的。

上电后测的两个脚的电压怎么会有8V,如果只要2V就能点亮的话,这样长期这么高电压不会烧灯珠吗?

网友(2019-06-15):
我的屏幕上个月摔坏了

网友:
没看懂这黄绿这两根是干嘛的,接在同一个插脚上

那个是利用中间铜片的电阻来测电流的

网友C:
这玩意儿的插座真心松,用了几次就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儿的插座真心松,用了几次就松了

里面是铜片,松了拆开夹紧下就好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是铜片,松了拆开夹紧下就好了吧

是啊,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