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硬盘到底有多不靠谱?

楼主(2019-02-22):
家里的小米路由3g上常年挂着硬盘盒子当仓库用,主要是用来放放影片,也会自动备份一下手机相册,然后定期手动做冷备份最近想换一个大容量的,某宝上搜的时候发现有这么几种货
日立8T氦气盘,约¥1150
日立3T监控盘,约¥350
日立4T监控盘,约¥450
想问一下,这样的盘到底有多不靠谱

网友:
日历盘 大部分都是拆机后翻新,写掉了 SMART ,看起来通电时间0 实际上不对劲,
还有日历 8T 曾经买过一个翻新的 , 非常非常坑 当时把硬盘接上后 考了1晚上 竟然1T的文件都没考完,爆慢!
立刻问店家,人家说 这硬盘就这样 立马秒退。
硬盘越大 就越要注意品质,硬盘有价,数据无价啊。
以后BT 迅雷 越来越不给力了,真说丢了 可能也只能淘宝买碟子了。
个人推荐 希捷的 st8000nm0055 。自己买过几个用过,速度相当给力,而且也确实耐用,但是要求高些 1、耗电量大 2发热大。
但是再耗电 一块8T 和 2块4T  3快3T 比,哪个省电? 发热大也正常 毕竟一块盘8t, 内部结构要复杂的多,加上速度毫不含糊,当然会热。想凉快,买5400转的绿盘吧,肯定凉快。
日立其他我不好说,但是那种300来块的 3T,一定是翻新,我自己以前买过两块 拼人品。有一块特别结实,长期高温无压力,还一块就。。 这个亲身体会过。
充氦气的硬盘也不便宜,日立种类很多 ALA  ALE 好几个系列 价格差距大,性能差距也大。建议多了解。
8T,我只推荐我用过的!企业级 NM。至于那些希捷的其他产品什么 DM系列  V系列。。。就算了 还记得 曾经买的 2T 的 ST2000DM001 让我对大容量硬盘失望到家。。那个速度!

网友:
容量跟性价成反比,买容量小的,坏了不心疼。我买过最贵的是2005年,160G近800块钱。买过容量最大的也才3T,泰国洪水那几年硬盘最贵,原来300块的1T硬盘那几年硬是涨到了500块。

网友:
硬盘不贵,数据无价。如果数据不重要,可以买。如果数据重要,还是买希捷。

网友:
有没有清不了0的牌子

楼主:
最终我还是在中亚海外淘上买了个6T的西数element桌面硬盘,¥716
性价比也还过得去,靠谱一点

网友A:
氦气盘听说声音巨大,家用不合适!

网友(2019-03-26):
引用 网友A:
氦气盘听说声音巨大,家用不合适!

跟氦气无关 是碟越多噪音越大 非氦气的5T6T一样超大噪音和热量 想象8碟16磁头那刮盘声

网友:
买了个HGST氦气8T,老板明说通电一千多小时的。使用至今已超半年。另外尾数600和604都是250W小时,因为网上众说纷纭,特地翻了日历官方的文档说明。https://documents.westerndigital ... t-ultrastar-he8.pdf

网友:
硬盘我的建议还是X东上买比较有保障。

网友:
淘宝希捷4T和jd价差100多 都号称是原装   不过如果美淘  加点钱可以上8T了

网友:
现在硬盘便宜,当年花1200买了块金钻20G,硬盘还是京东买新的吧。

网友:
还是多多备份硬盘吧,数据无价

网友:
我只能说,监控盘不要用来存数据

网友:
日立硬盘价格很妖啊,3T比人家便宜一小半

网友:
希捷酷狼系列的是nas专用,

网友:
我还是喜欢小一点的硬盘,比如1-2T的,这样万一坏了,损失的数据也比较少

网友:
手头一块东芝4T监控盘,空闲的时刻咔咔真响,读写的时候反倒轻了,数据写入读取都没问题,真是奇怪

网友(2019-05-06):
用了各种硬盘,希捷出问题最多

网友:
以前买了不少西数1T绿盘当仓库,后来渐渐用希捷2T的盘替换了,剩下的绿盘当真鸡肋,不是说容量,而是说速度,这个速度当仓库盘都嫌慢,想当系统盘都不行,反而以前多加几十块钱买的蓝盘当系统盘稳稳的。所以啊,买硬盘,质量得看运气,速度第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