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绿源48/60V自适应充电器不转灯维修

楼主(2019-02-22):
故障现象:充电灯一直内不转灯,充电电压低

把电池拆掉一块变48伏,充电电流达2.8A,LM358第7脚高电平;充60伏仅1A左右,充到61.3伏充不上了。

请教应该查哪里呢?是不是可以判断故障在低压控制部分?(UC3844A方案)

楼主:
手机码字忘记了,充60伏和空载时LM358第1脚高电平,7脚低电平。

网友:
厉害了,还能自适应的,第一次听说。

网友:
有单片机的?这搞不定吧

网友:
查转灯电流!48v电池充到60v,不转灯时电流多少?你的电池是不是一年多了?

网友:
看看取样电路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很少接触,,充电电压低应该先查一下充电部分主电压正常与否,,就是很多松香的那个电容的工作电压

网友(2022-07-27):
今天偶然看到这个帖子,才发现手上要修的绿源48V充电器是和这差不多,不知自适应是否有其它区别收藏了!目前,发现充电时绿灯闪亮,查到问题是检流电阻阻值变化,0.1变成了0.5了。

网友:
我想请教一下楼主,绿源不转灯的原因是哪里坏了,我是第一次维修充电器,没有经验

网友:
好高深的技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