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块486时代的电脑主板

楼主(2019-02-22):
(图片)

网友:
我感觉是386时代的,cpu和协处理器单独,isa槽,edo ram

网友:
我有全套的

网友:
感觉那个时候的电脑结构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多拍点细节噻

网友:
看着就有年代感,好多都是插接件,方便维修~~

网友:
这个好 有感觉

网友:
我操,这主板年代感十足哇。

网友:
凡是带插座的,都拔掉了

网友:
应该看看还能运行吗,我有一套686还能运行。

网友:
这个主板通吃386和486的CPU,不过需要跳线设置,最重要的是还可以上387的协处理器。。不过这板子好像是缺件了。没看到时钟和BIOS芯片。。

网友:
缺件了,想试试也没法试了。

网友:
我好想还有两根内存

网友(2019-03-31):
硬盘卡,显卡,声卡,网卡,视频捕捉卡,视频解压卡,,edo内存成双,cpu,协处理器,还有电池也要换,BIOS带电池的。。

网友:
以前很贵的,万一坏了一般都会修修用的,

网友(2020-07-08):
这个好 有感觉:Strive::pra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