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硬盘分区有哪几种格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2-22):
硬盘分区有哪几种格式,有什么区别

网友:
百度告诉你 很详细

网友:
MBR分区:(LEGACY)
传统默认分区格式,最大支持2TB容量
GPT分区:(UEFI)
它支持几乎无限个分区数量,限制只在于操作系统,Windows支持最多128个GPT分区。通过UEFI,所有的64位的win0,win8,win7和Vista,以及所对应的服务器都能从GPT启动。建议win10使用此格式分区。
根据的操作系统,常用的分区格式有四种,分别是FAT16、FAT32、NTFS和Linux。

网友:
我去。。。论坛变成基本知识科普坛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