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米5000mAh移动电源“怀孕”了,暴力拆解,不料自己“流产”了

楼主(2019-02-22):
这个移动电源因为容量小被我扔在抽屉里很长时间,结果拿出来已经“怀孕”了,铝壳子都撑得鼓起来了,而且也没输出了。整个电池芯在里面非常紧,弄不出来,想暴力破拆掉铝壳,结果用尖嘴钳刚咬开一点就“噗嗤”一声,伴随着一股酒精味,泄了气的电池芯自己掉出来了。

网友A:
那个气味是氟氢酸,尽量要在户外弄,或者通风的地方弄。电路板是BQ24195正品的方案,ZMB紫米标注的单片机,实际上应该是holtek。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气味是氟氢酸,尽量要在户外弄,或者通风的地方弄。电路板是BQ24195正品的方案,ZMB紫米标注的单片机, ...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哈哈,你可以换几个18650并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气味是氟氢酸,尽量要在户外弄,或者通风的地方弄。电路板是BQ24195正品的方案,ZMB紫米标注的单片机, ...

确定是氟化氢或氢氟酸? 能溶解腐蚀玻璃那种?
百度上说的:
剧毒,最小致死量(大鼠,腹腔)25mg/kg。有腐蚀性,能强烈地腐蚀金属、玻璃和含硅的物体。如吸入蒸气或接触皮肤能形成较难愈合的溃疡。
皮肤与氢氟酸接触后,氟离子不断解离而渗透到深层组织,溶解细胞膜,造成表皮、真皮、皮下组织乃至肌层液化坏死。氟离子还可干扰烯醇化酶的活性使皮肤细胞摄氧能力受到抑制。估计人摄入1.5g 氢氟酸可致立即死亡。吸入高浓度的氢氟酸酸雾,引起支气管炎和出血性肺水肿。氢氟酸也可经皮肤吸收而引起严重中毒。

看过一个电视剧,一位教授给氢氟酸浇到肩膀,氢氟酸能从皮肤一直腐蚀到骨髂,最后没有最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气味是氟氢酸,尽量要在户外弄,或者通风的地方弄。电路板是BQ24195正品的方案,ZMB紫米标注的单片机, ...

这个气体是电解液的分解产物,根据成分不同,分解的结果也不同,但是绝对不可能是氟化氢,因为氟化氢极易溶于水,并且现在使用这种材料的电池很少了,分解产物大多都是有机化合物,易燃易爆微毒。

网友:
看来同种生物的鼻子差距也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