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种接插件怎样分开?

楼主(2019-02-22):
  一台中碰到这样的接插件不知道如何正确分开,请各位内行的朋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貌似焊接的 只能把焊锡吸掉才能分离啊

网友B:
我怎么看着像对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焊接的 只能把焊锡吸掉才能分离啊

应该不是的,它可以旋转的,图片我已经旋转了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看着像对折的

是的,它原本是上下叠放的,我转了90度,应该可以脱开的,否则它怎么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的,它可以旋转的,图片我已经旋转了90度。

哦 没仔细看 。类似于卡扣?

网友C:
这就是焊接的,以前日产的磁带录像机大都有这种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焊接的,以前日产的磁带录像机大都有这种结构

就是索尼的磁带录像机,如果焊接那么应该2块板子都分别焊好了才焊这个接插件。仔细看看焊点确实像手工焊的,那么它左右两半是无法分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索尼的磁带录像机,如果焊接那么应该2块板子都分别焊好了才焊这个接插件。仔细看看焊点确实像手工焊的 ...

要分开只有焊掉

网友D:
这种插件貌似不能分离,只有焊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插件貌似不能分离,只有焊下来

我主要是为更换贴片电容方便想拆下来,现在看还是这样不拆直接换吧,上面的贴片电解电容几乎全军覆没,有的已经流出电解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为更换贴片电容方便想拆下来,现在看还是这样不拆直接换吧,上面的贴片电解电容几乎全军覆没,有 ...

据说是8几年还是95年前后的日立电视,上面的电容一坏一片,在廊坊时,一出问题,老板要求挨个统计电容数量,全换新的,不然都啦啦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是8几年还是95年前后的日立电视,上面的电容一坏一片,在廊坊时,一出问题,老板要求挨个统计电容数 ...

是的,照片上看得见的贴片电解电容几乎都出电解液了,幸好对铜箔腐蚀轻微,早些年碰到过孔也腐蚀不通的。网上找了贴片电解电容发现体积最小都是4×5.4mm,而我的板子上最小的是3×4mm的,看来只好用4mm的替代3mm的了。

网友E:
这种对接插座,,能弯90度,,应该就可以拔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对接插座,,能弯90度,,应该就可以拔下来,,

我也这么想的,但不知道哪个角度可以拔,因为PCB较薄试了试不敢用力,希望有碰到过的朋友指点。

网友:
一般这种都是两块板互成90度时直接拔

网友:
如果安装好时两块板是平行的就平行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照片上看得见的贴片电解电容几乎都出电解液了,幸好对铜箔腐蚀轻微,早些年碰到过孔也腐蚀不通的。 ...

大代小,可不好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代小,可不好焊啊

是啊,但网上没有3mm的,看了焊盘觉得还行,焊接小心点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