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图片]暴力拆解ZTE中兴ZTE-U V880老手机

楼主(2019-02-22):
联通3G手机,当年的坑爹配置,又卡又费电,和它配置一样的三星GALAXY Ace都比它流畅!

=贴图完毕=

网友:
好像也是一代不死神器吧

网友:
中兴V880,一代神机,国外有各种定制版

网友:
一代神机,我的第一台智能机,V880,现在还能用呢。

网友A:
你这款是阉割的吧,ram256了,英国橘子版开始的那款好,但联通的屏幕好,显示效果好,我是u880,移动款,马维尔芯片的,主频高点但性能实际也弱,512+4的,各种刷机,但最高到2.3了,开始用是接打电话,后来总收不到短信,也各种卡或者错误,但u880可以看cmmb,在宿舍看电视,再后来又当行车记录仪用了一年多,现在还能开机用用各种老版本的软件

网友:
从修理的方面来讲,电池可更换,一般外屏碎了也可以单独更换。现在的手机不仅内置电池,而且是特殊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款是阉割的吧,ram256了,英国橘子版开始的那款好,但联通的屏幕好,显示效果好,我是u880,移动款,马 ...

是的,我现在还有个别的牌的cmmb的机器,挺好的,可惜收不到台了

网友:
当年也是不错的手机。

网友:
我的第一台安卓手机U880,经常折腾刷机啥的,挺怀念的

网友:
当时来说就应该加钱8800

网友:
V880行货只有256M内存。水货有512M

网友:
神机,我有个黑色的移动版的u880,1100多块钱,话费送了900多块.现在还可以开机,就是太卡了.

网友:
我买的是U880

网友:
这机器在当时可是一代神机。很多人的第一个智能机就是这个。

网友:
手上有好多旧手机,想利用其屏幕,但苦于没有找到怎样利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