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电瓶车刚启动电量低,开一阵以后电量恢复可能是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9-02-22):
刚充满的电,刚开起来显示电量低,开半小时左右甚至降到基本为0,但是车还能开,速度只比满电的时候慢一点而已,再开半小时左右电量恢复满了,这可能是什么问题?这车是48V的,4个电瓶应该是串联的吧,应该不是虚焊吧,串联虚焊直接没电了吧?

网友A:
可能是电门触点接触不良,电阻过大。把电门线短接起来看看 。只有电门对真实电量显示不准,而不影响骑行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门触点接触不良,电阻过大。把电门线短接起来看看 。只有电门对真实电量显示不准,而不影响骑行里 ...

电门是把手那里的吗?我也怀疑是那里可能有问题,改天拆开看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门是把手那里的吗?我也怀疑是那里可能有问题,改天拆开看下,谢谢

电门,是对电动车开关的传统叫法,就是钥匙拧开才有电的那个地方,叫你短接是不通过钥匙控制试试看,如果嫌麻烦就直接换一个电门锁,那个地方容易打火花灼烧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门,是对电动车开关的传统叫法,就是钥匙拧开才有电的那个地方,叫你短接是不通过钥匙控制试试看,如果 ...

哦,明白了,谢谢,改天拆开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