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维修定制壁虎竹子外壳优盘不能格式化

楼主(2019-02-22):
这是一个不知什么地方定制的优盘,8g,提示需要格式化,但是格式化不用过

外壳有特点,但是用的铣刀太大,导致有圆弧空隙

症状

既然这样,无非就是固件问题,或者进水了内部短路
先进行软件解决
优盘识别

下载对应量产软件,识别正常

量产

30分钟,量产完毕

显示正常

跑圈正常

格式化正常

做一个优盘DOS写频系统

进入正常

意想不到的事情,电脑重启后usb驱动没了,鼠标不能用了。。。。。
重装驱动正常。。。。

维修完毕

网友:
虽然有壁虎但是也没有庇护住U盘里的数据呀。

网友:
山上最喜欢用安国的主控了
木牙膏了,等送货ing

网友:
才8g的盘,怎么不开S速度优先啊,片子别太差速度能提不少呢

网友:
我们论坛的U盘检测软件好像不再更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