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据说对电动车电池寿命有好处的东西

楼主(2019-02-22):
近来家里的小电动车电池性能没有以前的好了,我估计是电池老化容量减小了,但是家里给电动车充电每次还是冲一晚上,我觉得会对电池产生恶性循环,就在网上买了这个定时插座,今天拆开来研究下。使用时候的效果

插座上写最大功率为2500W,有点虚标了

拆开后外壳看着还可以

主板的样子

主板背面的样子,很简单的阻容降压,然后一个八脚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的

触点磁铁不吸,给个好评!

不过外壳这里缺了个肉,,,

这个电动车定时器用料有点不好,降压这一部分我觉得改为开关电源降压最好

网友:
这个有必要  铅酸老化了 充电器可能不转灯  见别人发过过气球状的电瓶。。。。。

网友:
从买电动车开始就买了定时,三年多了

网友:
舒服家的吧,我买了4个和楼主的一模一样的,发现现在用料缩水了,以前用的是安规电容!!

网友A:
说的太对了,那插头插座最好是镀金或者用银做,使用开关电源供电,电解使用CA电解,CN电解,电阻使用金属膜进口的大个头的,继电器使用大电流双层银触点的,电线使用硅胶线,指示灯换成几个激光管,点亮几个,都是红棍儿朝天。多好看啊,请问,这个充电器多少钱包邮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的太对了,那插头插座最好是镀金或者用银做,使用开关电源供电,电解使用CA电解,CN电解,电阻使用金属膜 ...

请问,你说的这个充电器多少钱包邮?

网友C:
我正打算自己做个定时插座,不过你的资料不够详细。

网友:
大概用用应该没啥事,最好先插倒计时,再接通继电器,然后插充电器,以免继电器触点粘合。以前我在超市里见过一个单位数显,能一个小时步进,最大9小时。

网友:
现在新的充电器都自带定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太对了,那插头插座最好是镀金或者用银做,使用开关电源供电,电解使用CA电解,CN电解,电阻使用金属膜 ...

有空按你的做一个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说的这个充电器多少钱包邮?

我这个用了红包12元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正打算自己做个定时插座,不过你的资料不够详细。

这个不复杂的,用个单片机就好了

网友:
这款定时器做工看着一般,要想长时间使用,建议将R2电阻换个功率再大一些的(最少2W,3W以上最好),功率小了,这个电阻发热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太对了,那插头插座最好是镀金或者用银做,使用开关电源供电,电解使用CA电解,CN电解,电阻使用金属膜 ...

以前9.9包邮现在10.9包邮,挺好用的!

网友D:
09年电动车骑到现在,至少换了5组电池。按经验来看,充电的习惯对于电池使用寿命没有任何关系,电池也分好坏,现在满大街的超威天能,也就比垃圾电池要好点,以前还能一年半,现在一年就得换新,否则里程根本不够。。
一开始我是基本骑到两个电就充,没用。后来买了汉匀的充电器,依旧一年左右就得换电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09年电动车骑到现在,至少换了5组电池。按经验来看,充电的习惯对于电池使用寿命没有任何关系,电池也分好 ...

据说铅酸电池不能频繁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据说铅酸电池不能频繁充电

应该是不能过放过充,最好用脉冲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据说铅酸电池不能频繁充电

瞎说,一开始前3个月,我都骑没电,大概1个星期充一次电,可惜没有用,照样一年左右续航严重缩短

网友:
电池就是个消耗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