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改装一个大有12v电池

楼主(2019-02-22):
原来电池坏了 买的新电池有时间觉得续航不够。自己动手搞一个大点的电池玩玩。
买的两个电池盒,电池是不知哪里的拆机电池 正好有9节。 焊好线以后得样子 固定底座 用了小自攻丝加免钉胶 应该还是很牢的 焊好电池 组装试机表面用亚克力板装饰固定,这种材料很脆 只能用万用宝慢慢割。 完成任务

网友:
3并3串 强啊  连接处不小心碰一下会不会咔嚓。。。

网友:
图文并茂,很有说服力,感谢分享!

网友A:
我早就想搞个这样的,就是一直在找下面的壳体,想好看点,不要毛毛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早就想搞个这样的,就是一直在找下面的壳体,想好看点,不要毛毛毛 ...

我也想了很久 终于有个电池不行了 其实是还行,我故意说服自己它不行了,主要是年后没生意,闲得慌。那个电池壳其实做工方面 主要是链接位置用原子灰批一下 在磨一下就漂亮了。壳体么外面包一层亚克力板 磨一下 在喷上漆就很好看了 。就是做到后面毛了 懒得弄了

网友:
这一下续航超级给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了很久 终于有个电池不行了 其实是还行,我故意说服自己它不行了,主要是年后没生意,闲得慌。那个 ...

我有7个大有12V电池了啊,有几个放得太久电量太少了,所以想改一个大的出来

网友:
12V电池两个,20V电池两个,一般小工程也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