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飞利浦电动牙刷模型,万万没想到

楼主(2019-02-22):
先说说来历,在闲鱼收的,本想着拆两个汤浅7号电池用的,结果拆开以后惊呆了,见过手机模型,播放器模型,没想到电动牙刷也有模型

拆到这我就感觉不对了,怎么没感应线圈

再掏出主板,我擦

剩下自己看吧,心情低落

电机也是假的

配重

和真的对比一下

网友:
模型都是在展会上用到的。

网友:
谢谢!学习了!在此感谢楼主

网友:
不错了,能落一个熟料圈和胶圈,还有一壳,总值30多,也不亏

网友:
你先说说价格才能知道坑不坑

网友:
肯定怕真的展示后不翼而飞,不过这个模型里面有,不带单片机的电路板比较少见。我见过的从手机,到GoPro3运动相机等,模型几乎是铁块配重。

网友:
哪家买的 我要这个电路板

网友:
模型 电路板和开关居然还是真的

网友:
哈哈,这届模型不行。

网友:
空板?这也算电器的又一大发明吧!

网友:
前段时间优惠购里还有卖成色比较不错的呢,价格也还OK,闲鱼水那么深

网友:
看样子咸鱼骗子真的很多。

网友:
留着搬板用

网友:
幸好不是午饭时候看,那指甲看着就没有胃口

网友:
模型本身就这样

网友:
这模型做的也是用心了

网友:
还真是模型,内部粗糙了点

网友(2019-08-13):
明明是个电动棒,你却说是个电动牙刷

网友:
看这空板明显原厂正品模型啊
要不是外壳太磕碜了,倒是值得收藏

网友:
这模型精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