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我也仿个2545889167大神的便宜N76E003编程器

楼主(2019-02-22):
前几天在新家看到2545889167大神做的这个编程器,一时兴起,说做就做个,在这里首先先感谢2545889167大神的无私奉献。这是2545889167大神制作的链接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56

下面是我的制作过程:

给CH552下载程序,我的系统是WIN10/64位,用2545889167大神提供的文件包里WCHISPTOOL软件不行,从沁恒网站下载了最新版,现在能正常的写入CH552了
这是沁恒的网站:http://www.wch.cn/download/WCHISPTool_Setup_exe.html

网友:
貌似是根下崽线

网友A:
就服你们这些会画板子的人,我只会洞洞板

网友B:
截图,仿一个,实在不想买nulink。。。。。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服你们这些会画板子的人,我只会洞洞板

不难的,花一两天就能摸索着出图了。

网友D:
感觉你这个板子的设计 比我那个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你这个板子的设计 比我那个好多了

大神夸奖了

楼主:
今天又用PCB管做了个外壳
右下角那个GND没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截图,仿一个,实在不想买nulink。。。。。

单面板就行,背面只有一根线,按钮那块4*4的按钮也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难的,花一两天就能摸索着出图了。

出个教程吧
我也想学,对于0基础的人这不是件简单事,主要是没头绪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面板就行,背面只有一根线,按钮那块4*4的按钮也能用

能不能打包下文件?

网友:
亏了,早看到这贴就能省一大笔钱

网友:
你这板好厚,再窄点弄成直插的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又用PCB管做了个外壳
右下角那个GND没雕好

做壳的教程出一份,我的jlink stlink ttl…都是裸奔的…

网友:
我的困难在于把图变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壳的教程出一份,我的jlink stlink ttl…都是裸奔的…

盖房子用的PVC线管,用热风枪加热后,那管就跟面条差不多,软的很,想要啥形状就弄成啥形状。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用下水管道的那种PVC管,同样也是用热风枪加热后,用两块玻璃或平的东西夹住,等凉了之后就是一块平面的PVC板,然后买PVC胶粘,粘啥形状自已从那块PVC板上裁剪就行了。

网友:
感谢大神分享设计图,我也热转印自制成功,下载正常。谢谢

网友F(2019-03-30):
问下楼主,d+ d- 的电阻值是多少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下楼主,d+ d- 的电阻值是多少合适?

2545889167大神的帖中有呀,22欧,我没有22欧用的是30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