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闲鱼649的红米note5,打开看看有没有定位啥的东西

楼主(2019-02-22):
曾经看人家说买2手机可能会有定位。。。。搞不懂有些人在手机里面装定位干什么。。。。但是也要打开看一下。

咸鱼649,从手机贩子那里买来的。说是完美解锁机。。至于详细怎么样我就不清楚。也不会看。反正就预装了很多垃圾软件。并且刷过机的。

正面

后面

用小猪佩奇加热防拆

趁热刀片解决(建议一边加热一边铲)

铲反了。。。应该从屏幕开始铲

随便找个地方抠开一条缝

又忘记把卡托拿出来。。。。

打开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发现电池上面也被商家做过痕迹。防止调包的。

小米原装防拆贴还没拆。

底部的也没有拆。

同样是用小猪佩奇加热解决。

铲开来小心一点。

上面是天线。

振动马达的固定架也要拆。

拔掉所有排线。

主板就可以拿出来了。

打开屏蔽罩。

ROM

636 CPU

RAM被吃了。。。没找到。简单装机测试。没毛病

准备装回去。

安装后盖的时候建议先从音量按键那边安装。不然的话容易卡住音量按键。

防拆贴同样也用小猪佩奇弄回去。。。。看不出来毛病了。

网友A:
重新线刷下看看有没有锁

网友B:
拆修过的机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线刷下看看有没有锁

自己账号能登上去,不过系统里面那个“查找手机”那个软件是被修改过的,不是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修过的机器吧、

不清楚,小米原装的防拆还没破

网友C:
这解锁机的系统能不能正常升级?

网友:
其实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刷机,而且是刷原厂的包,检查所有功能是否正常

网友D:
重新刷机啊,就安全了

网友:
貌似解锁机不能刷机,或者升级,不然手机就要你输入解锁密码,就和苹果的id锁一样

网友:
手法很细腻,功力非凡,赞一个!
能用就不建议刷机了,太费事。

网友E:
看来旧手机购买风险太大,有的类似水果那样加锁,系统强刷都困难,不如以前的android4手机好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旧手机购买风险太大,有的类似水果那样加锁,系统强刷都困难,不如以前的android4手机好刷。 ...

对。android5以后我都没玩刷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刷机啊,就安全了

商家说不给刷机。。。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解锁机的系统能不能正常升级?

还不清楚。MIUI还没推送更新,到时候看看

网友:
解锁机一般不能刷机和升级

网友:
热风枪拆防拆贴在你这里展现的淋漓尽致啊

网友:
当心吸费软件。

网友:
学到了,防拆标的这么对付

网友:
这个机器不简单,小米防拆标可以买

网友:
定位。。你想太多了,几百块的手机搞个定位成本多少?是小米账号里面的系统定位寻找丢失手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