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马桶底座渗水,怎么破最省事儿?

楼主(2019-02-22):
前几天出水阀刚刚修好。却又发现底座接缝似乎在渗水。量不大,有时只是略微湿润,有时会流出10几毫升,在地面形成积水。示意图如下,后半圈及水箱底部确认是干燥的。

卫生间没做干湿分离,淋浴时会弄湿马桶周边。所以求一个最省事儿的法子。玻璃胶肯定慢。再说要求干燥环境才能固化。我手头有速干腻子,不知道行不行:

事前先请教,免得瞎折腾。谢谢各位先!

补充内容 (2019-3-8 12:45):
感谢各位答复、尤其那些建议必须移开马桶,更换法兰密封圈的,你们是对的。
我这个已经影响到虹吸力度,冲水时基座后部也发出嘶嘶的漏气声.....

网友A:
渗水这毛病必须根除,我就说这一点,说多都是泪,请买速干玻璃胶24小时,怕移动断点打ab胶10分钟,玻璃胶就无所谓素不素干了

网友:
我们家的症状完全一样,等同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渗水这毛病必须根除,我就说这一点,说多都是泪,请买速干玻璃胶24小时,怕移动断点打ab胶10分钟,玻璃胶就 ...

唉。根除的话,得连锅端起,处理好排水的密封问题吧?按理说,底座内部就不该有水。

网友:
可以试试堵漏王/堵漏灵

网友:
要重新打开,查看法兰是否安装妥当。如果没安装法兰,或者法兰破了,重新买了装
否则迟早还会漏,臭

网友:
加一层硅胶垫

网友:
早晚要搞的,换个防臭法兰,马桶底座摸一层702胶,基本上半辈子不用动了

网友:
这种问题最好抱起马桶从新打胶 你就算在外面裹一层胶 它还是在漏水 水还会渗入水泥 地板还是会潮湿 时间长了 各种问题滚滚而来

网友:
真的应该拆开 重新检查 打胶

网友:
我没有好的建议给楼主,为了参与说几句废话请楼主见谅。我家里换过三次马桶,一次是因为使用年头太多陈渍难除,二次是因为废水,三次是因为与电马桶盖不匹配,我每次换马桶都会被身边的人笑话,因为我每次都安装膨胀螺丝固定马桶,每次都用两个坑口法兰胶叠起来用,每次都不座玻璃胶而只是用防腐瓷白胶美缝,大伙都说没见过这种安装马桶的,但我的马桶从来没有发生过移动,漏水(漏水的马桶也同时漏味道的)等问题的。

网友:
你应该试试502胶水,此胶速干,见缝就钻,如果还不行,就只有大动干戈的折腾了

网友B:
关闭阀门,用堵漏灵,速干的,10几分钟,能解决一时之需,如想根除,更换大便器重新做地面防水。我就是做工程的。

网友:
有速干腻子,必须是防水腻子才行。

网友:
按理说抽水马桶的座就是一个板凳,如果里面的活(导管接口)做得好的话,是不会有漏水的可能性的。这个底座用胶不是为了防漏水,而是为了防止底座移动。如果导管接口漏水的话,底座的胶怎么也难以做到不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闭阀门,用堵漏灵,速干的,10几分钟,能解决一时之需,如想根除,更换大便器重新做地面防水。我就是做工 ...

多谢指导!我估计内部法兰肯定有异常,但不是很严重。否则基座内部空隙会充满臭水,有一定的水压。渗水会很恒定,水量也较多。而目前似乎没有什么规律,水量也不多,刚开始甚至无法判断。

我这个马桶在一楼。也不必担心水往别的地方渗透。全部扒了工作量太大,还是先封一下再说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唉。根除的话,得连锅端起,处理好排水的密封问题吧?按理说,底座内部就不该有水。 ...

就是马桶底部排污口和地面管子结合的问题,中间的连接法兰位置不对口,下水的时候谁沿着马桶排污口甩出来了附壁相应,所以胶泥要预先抹在马桶排污口四周,安装时要让胶泥圆圈内圈小于地面排污口。这是我总结的,自己家漏水到楼下,找工人弄了几次不行,自己弄的,你不弄好的话下次拆马桶估计呵呵呵,带防毒面罩啊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马桶底部排污口和地面管子结合的问题,中间的连接法兰位置不对口,下水的时候谁沿着马桶排污口甩出来 ...

这个我知道。拆的时候臭黄水四溢,很酸爽。但我这个应该没这么严重,法兰部位偶尔有水溅出,没到大量积水的程度。。。

网友:
还是将马桶拆了重新检查一下吧,不麻烦,请人换过马桶,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导!我估计内部法兰肯定有异常,但不是很严重。否则基座内部空隙会充满臭水,有一定的水压。渗水会 ...

规律,就是你一冲马桶就漏水。。。。。

我家自己处理过了,重新买潜水艇的密封法兰,和潜水艇的底座粘结带(就跟橡皮泥一样,),还有堵漏宝,把座基涂抹的硅酮胶用裁纸刀清理掉,把阀门关闭,断开软管接头,抱走马桶放倒,仔细清理底座污垢(吐。。。。),重新安好密封法兰圈,把马桶底座跟地面接触的地方走一遍粘结带,照着原位放回去,就大功告成了。。。。。。。根本没有移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