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膜电阻温度系数有负温度的吗?

楼主(2019-02-22):
碳膜电阻一般温度升高,阻值下降,金属膜电阻温度系数小,一般温度上升,阻值变大!
但最近买了些比较正规厂家的金属膜电阻,受热后,阻值略有下降,虽然下降幅度不大!
图中,上面两个是718厂和飞利浦金属膜,受热后,电阻略有下降,下面这个蓝色的是台湾昆茂,受热后,阻值变大!

网友:
一般是变大。略微下降我觉得个别电阻不能说明问题,通一批次都是这样,才有可能是有负温度系数。可能电阻内部接触不良。受热膨胀后接触好了。也可能电阻密封不良,内部受潮。发热有水汽蒸发凝结,影响电阻值了。也可能是电阻是材料是正温度系数和负温度系数材料的合金,正负抵消来降低温度系数,某个温度区间,负温度系数表现强一些。正负特性曲线没有完全重合。

网友(2019-08-12):
楼主被国内老砖家给误导严重了,建议查看下厂家的datesheet 一般都是标±xxxppm/℃,所以说根据阻值的不同温漂正负也不同,一般小阻值碳膜温漂为正数几千ppm/k,百k大阻值碳膜温漂为负数,金属膜漂的比较复杂各个厂家都有自己的配方,有正漂负漂交错,一般来说小阻值金属膜正漂居多,大阻值负漂居多,还是要以实际测试为准。不要被砖头忽悠几千年。

网友:
7.8的腿果然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