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两条手机数据线 水果和安卓各一条

楼主(2019-02-22):
先拆这条水果数据线,捡的,
大头触点目测则镀金的,所以捡回来了,

小头 准备杀掉

做不到无损,撬的时候直接拆断了

断掉的电路板

另一面,4个很饱满的焊点

断掉的小板上有两个芯片

3401是mos管 txs27 不知道是什么

线材还不错,编织网够密,屏蔽性能不会差

扯了芯线

红线比绿线粗一点,也不是很粗,过1A应该是ok的

现在拆第二根,品胜的安卓数据线

大头里貌似也镀金的

通过小窗可看到金黄色

剪下小头

这4个焊点焊的很丑,

芯线剥出来看看

对比 红色电源线相对粗一点,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这是为炼金做准备的节奏呀

网友:
都是小电流的用

网友B:
俩条都不错可惜苹果了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俩条都不错可惜苹果了正品

这种是正品啊,我没用过苹果手机,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为炼金做准备的节奏呀

usb取电经常会用到线,平时收集几条备用

网友:
同款品胜线。插口已经松垮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俩条都不错可惜苹果了正品

苹果线是假的,线材用料不错

网友:
不是原装苹果线

网友:
品胜的数码产品相对做工还可以。

网友:
谢谢精彩,回帖捧场

网友:
品胜还是不错的,之前一个舍友拿去带路由器,我直接换了一根次一点的,然后就跟了我N年,到现在还在给手机做测试用,排除充电器、线、尾插的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线材质量不错。。。。

网友:
第一条线不错,第二条差点

网友:
拆解没有再利用,楼主纯属浪费~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