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EDUP USB无线网卡坏了,最后也没能修好,换了一个PCIE的

楼主(2019-02-22):
这个EDUP USB无线网卡买了好久了,去年年底凑了一台“新电脑”出来,电脑是放阳台用的
不方便接有线网的网线,就临时插着这个上网,
最近电脑老是识别不到网卡,不知道什么原因,决定拆开看看

体积很小,跟普通的鼠标接收器差不多大

拆开以后板子就更小了

Realtek瑞昱RTL8188CUS的方案

后面除了金手指、晶振、几个元器件外没别的东西,开始以为是金手指氧化了擦拭后还是有一样的问题

天线真的难得了,之前也拆过几款USB无线网卡,
都是印刷天线或者像电阻一样那陶瓷天线

有个地方有点歪,开始以为是天线接触到底下元器件
引起短路,掰开后还是一样

我把供电部分的元器件都测了一下,有颗电容短路了

拆掉,准备换一个试试(其实不装也可以用)

在废板上找了一个差不多大的

太小了,我的焊工就那样,焊接的漂不漂亮看运气,
能焊上去就不错了

天线那还是贴个东西避免碰到底下的元器件比较好,
好消息是这么折腾一番后电脑能识别了,坏消息是能搜到网络信号,也能连上,
但就是上不了网,EDUP官方的驱动和RTL8188CUS公版的都试了,没啥用。

所以,我放弃了,准备买一个新的,这个放着 以后慢慢修

单给台式机用的话,我不太打算再买一个USB网卡了,最后买了带天线的PCIE接口的,
方案是英特尔7260HMW,前几天有人在其他区说起过
看起来这么大其实屏蔽罩底下是一张笔记本电脑用的miniPCIE接口的无线网卡模块
通过这个转接板转成PCIE的,再外置天线

价格我买的这个没有蓝牙的版本是50元包邮,如果自己组装的话
单买一个7260HMW,20-30元,再配一个转接板18-25元,两根8DB的天线什么的一起也差不多这个价了,
所以现成的这个价我还能接受吧。

装台式机上就这效果,我装在显卡上面的PCIE的插槽上,不过这张显卡很大,
无线网卡感觉一点存在感也没有

买来其实是没有驱动软件的,去百度一下,找到英特尔官网的那个版本,
下回来安装就可以了

还不错,路由器是放在过道的,电脑放阳台,两者之间隔了一堵砖墙
信号还能保持在满格。原来的这USB网卡只有三格信号

网友A:
没用过pcie的,据说比usb的稳定。我买usb的都是买带棍天线的。那种小的总觉得信号不够强。

网友:
很小巧,内部复杂。不错

网友B:
我也有这个网卡,以前打算配树莓派的,买来发现用不上,就一直放着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这样的USB无线网卡,偶尔装系统的时候临时用一下,还是可以的。不过没有拆开过,谢谢你的分享拆机!!

网友C:
这款USB无线网卡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不错啊,还是双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pcie的,据说比usb的稳定。我买usb的都是买带棍天线的。那种小的总觉得信号不够强。 ...

USB的功耗小很多,信号相比pcie的是要弱点。不过日常用的话问题不大。

现在有些好点的台式机主板自带miniPCLE或者NGFF接口,预留了天线,买个相应的网卡装上就能用无线,比我这种单独插上去的还更好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USB无线网卡做工看着还不错。

做工其实一般,这个还过得去是真的,毕竟一分钱一分货嘛,这个买的时候才19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个网卡,以前打算配树莓派的,买来发现用不上,就一直放着了

我其实还有个TP-LINK的,这网卡比EDUP的质量和信号都要好些,但没什么性价比咯,当时买它的价格都可以买一块带蓝牙功能的PCIE网卡,

网友:
谢谢分享,后面那个比mini的好太多了

网友:
在摊上,顺过一个usb的TPLINK,吃灰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其实还有个TP-LINK的,这网卡比EDUP的质量和信号都要好些,但没什么性价比咯,当时买它的价格都可以买 ...

我也有一块 这样的, 信号非常好。   就是速度不高

网友(2021-04-06):
请问楼主有修好吗?

网友:
intel ax200又不算贵,可以直接搞最先进的。

网友D:
RTS8188EUS 全新编带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RTS8188EUS 全新编带模块

有点意思,看起来很简单。。。实际。。。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