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惠普Pavilion23-1006cn安装内置mini pcie无线网卡

楼主(2019-02-22):
惠普Pavilion23-1006cn,2012年的老机器了。

出厂默认,不带无线网卡,但是里面有一个pcie的插槽和半高的固定螺栓,所以我断定他肯定可以支持无线网卡。
查资料的过程中,听说hp比较挑卡,所以,并不是贸然什么网卡都敢买。

找遍了同型号主板支持的其他机器,基本断定是ralink的无线网卡可以支持。

tb找了一圈,淘了一个HP拆机的无线网卡,rt5390系列(SP:630705-001),顺便在他们家也买了天线。
试了下来,基本可以使用,不过,还不是很完美,有时候信号会丢失。

后来试验了 联想的半高网卡,不行。
又试验了华硕的全高网卡,也不行,而且还把机器BIOS莫名弄的恢复出厂了。。。
好吧,只能歇菜将就用了,如果再有问题,打算淘两个hp的其他sp号码的 rt5390了~~~~~

网友:
一个 USB无线网卡 简单省事 ……

网友A:
惠普一般来讲是有白名单的,要去买这个机器的专用卡,要么就要刷bios,添加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惠普一般来讲是有白名单的,要去买这个机器的专用卡,要么就要刷bios,添加硬件。 ...

没有资料可查,所以也不知道专用卡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