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斯柯达昕锐雨刷电机故障拆解分析

楼主(2019-02-22):
近期太阳公公请了年假外出流浪了,江苏地区天天下雨,啥都要发霉了。恰逢大前天下班的时候雨刷器故障,上来了下不去了,无奈,只能前往修理了。经维修师傅鉴定,确定雨刷电机坏了,只能更换一个新的了,几百大洋就这么跑了。不甘心,总觉得电机不能那么容易坏,从垃圾堆里捡回来拆下来的雨刷电机,回来研究。

车子是13款斯柯达昕锐,2014年5月份购车,到今天才跑满3w公里。
以下是拆解图片。

雨刷电机:传说中的法雷奥

作案工具:T20

开颅

可以看到,里面进水了,润滑脂都开始乳化了

瞧瞧这摸样,烂~!

把尼龙齿轮顶下来,可以看到这就是故障点了,一侧齿轮都磨损没了

看看里面,也都是水

电机也拆开看看吧,三个碳刷的,碳刷几乎还是全新的

转子上都是乳化的润滑脂

电机壳里也有点脏

取出转子,还是好新的样子

尼龙齿轮反面

清理一下

齿轮侧

顶上稍微擦一下,还行

电机内壳擦一下,干净多了

边缘已经有锈蚀了

碳刷的正确安装方式:先从前面放碳刷,弹簧走后门

主轴输出处,该处有个橡胶圈,应该是防水作用

到此拆解结束。

分析雨刷故障原因:尼龙蜗轮一侧缺齿,导致雨刷臂转动到该位置的时候就没有动力了,该位置刚好是雨刷臂最高点处。

分析蜗轮缺齿原因:应该是下雪天有一日早晨误按了雨刷(当时雨刷冻住了),后来雨刷强行上来了,当时也没出故障,就没有关注。那天应该尼龙蜗轮就受到了暴击,只是没有立即挂掉,这几日连续下雨,雨刷使用频繁,尼龙蜗轮终于不堪重负,自杀了

修复方案:
1.更换该尼龙蜗轮即可,但是X宝貌似难找,估计需要定制。
2.参照网上有大神用AB胶修复的方法,倒是可以一试,不过手头没有AB胶,暂时放弃了。

提问:
1.这个尼龙蜗轮为何不用铜的呢?即使它上层需要触点,也可以用尼龙片遮挡。
2.雨刷电机据说防水等级很高的,但是我这个它怎么就进水了呢?
  观察了一下,进水应该是从主轴处进去的,一直沿着主轴进入蜗轮室,再沿着蜗杆进入电机定子内部。主轴出口处看到了防水O圈,但还是没能防住水。

法雷奥的机机貌似令我失望了,据老板说换上去的也是原装法雷奥,这样子,怎么弄?

最后,求M币安慰!

网友A:
不拆不知道,拆开吓一跳,相拆恨晚

网友B:
这就是大众品质?差。

网友:
一个齿轮引发的故障
可惜几百大洋了

网友C:
其实尼龙齿轮受力还是可以很大的,电动工具里行星齿轮,很多低电压的减速机都用尼龙的齿轮!

应该设计过载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拆不知道,拆开吓一跳,相拆恨晚

多谢大神打赏!
新坛子人气貌似不高,都没人“打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尼龙齿轮受力还是可以很大的,电动工具里行星齿轮,很多低电压的减速机都用尼龙的齿轮!

应该设计过载 ...

对头!可以像手钻那样,达到设定扭矩停机或打滑!

网友:
油脂应该没有乳化   尼龙齿轮油脂一般就是白色的

网友D:
貌似法雷奥的东西也不是太好吧,那个齿轮估计只能找那种旧的雨刮电机烧电机的那种拆了。单独配件肯定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法雷奥的东西也不是太好吧,那个齿轮估计只能找那种旧的雨刮电机烧电机的那种拆了。单独配件肯定不好找 ...

那哪一个牌子好一些呢?

网友E:
高手,我的斯柯达雨刷电机也坏了,在4S店换的。

网友:
过载不是蹦齿就是烧保险了,而且这个有过载设计,磨得这么光滑还是进水缺油时间长了

网友:
可以送尼龙蜗轮

楼主:
坛友手里有这货? 求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手,我的斯柯达雨刷电机也坏了,在4S店换的。

我的也是在汽修厂换的呀,你的换了多少钱?

网友:
怎么不用金属齿轮呢

网友:
很多配件都是这样,因为内部某个脆弱部件损坏导致整体更换,按这个雨刷电机来说,估计损坏的大多都是这个尼龙齿轮,用金属齿轮硬度是够了,但估计噪音问题又来了,成本应该高不少

网友:
尼龙齿轮是考虑静音,防止过载烧电机,但是现在汽修厂都是整组更换的,没人去换零件,那样不赚钱啊。

网友:
法雷奥的东西很垃圾,主要是廉价,所以很多厂商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大众品质?差。

法雷奥是法国的哈哈 德国不背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