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附件式毫欧表(运放恒流方案)

楼主(2019-02-23):
近日无意中看到csjsone老兄的 开尔文夹的焊接技巧+附件式毫欧表的制作详解 连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75

深受启发,我也试着自制了一个LM317恒流源,但是在调试的过程中发现,LM317的恒流值很不稳定。测出来的电阻值就偏差的很大,而且电阻量程范围也很有限。
考虑到实际上电路其实就是初中物理课本上面的伏安法测电阻,只是在这里 电流是已知的,并且是恒定不变的!。立刻就想到利用比较器(运放的一种连接方式)作为恒流源。
设计电路:

由于手头没有TL431,所以在这里我用一只LM7805替代。

电路图:

简要原理:一个标准电压输入到比较器的非反向输入端,采样电阻上面的电压被输入到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如果某一时刻电流有增大的趋势,那么反向输入端的电压有一个升高的趋势,会比
非反向输入端的电压高,这时比较器降低三极管的基极电流使得流经三极管的电流降低,三极管在这里充当一个可变电阻来使用,所以必须加散热片。

连接好电路之后开始调试:

VCC电压要高于7V,这样LM7805才能稳定的工作,但是电压不能过高,过高会使三极管严重发热。
这里我选择9V左右。

首先用万用表短路两个测量端子,(注意小心不要烧表哦。),调节电位器,使得流过万用表电流为:100mA。

到此为止就可以开始测电阻了:

由于手头并没有精密的小阻值电阻,随表找一个标称330毫欧姆的电阻来试试水:

测得电阻在100mA下两端压降为31.9893mV

根据欧姆定律:R=U/I     I为已知恒流100mA

则电阻R=31.9893mV/100mA=319.893毫欧姆

到底准不准???用许老师电桥测相同的电阻试试看:

测得320.2毫欧。

这个电池内阻仪测得 319毫欧。

附件式毫欧表的精度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1、设置恒流的精确性,万用表测量电压的精确性。
2、LM7805的稳定程度(包括其分压电阻、电位器,如果用TL431更好。如果舍得花一些钱使用专用的基准电压源效果很显著。)
3、采样电阻温度漂移。(如果采样电阻温度变化太大,引起阻值变化,那么我们的恒流值必定不稳定。).
4、最好使用开尔文夹(开尔文夹的连接方式请参照文章开头提到的帖子)。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最近准备d个电池内阻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最近准备d个电池内阻测试

电池内阻测试比较复杂 实际上是使用交流信号去测量的,然后测试回路中串个体质优秀的电容器来阻隔因电池的电动势产生的直流

网友:
好想法,刚好自制电子负载开个接口就能增加毫欧表功能。

网友B:
tip41c 可以用什么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p41c 可以用什么代替

各种中大功率的NPN三极管都可以代替。

网友C:
测量精度取决于恒流源的精度,恒流源的稳定性则要考虑运放的温漂和电阻的热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精度取决于恒流源的精度,恒流源的稳定性则要考虑运放的温漂和电阻的热稳定性。 ...

将基准换成专用的电压基准,例如AD584 运放换成仪表运放 例如AD620等,还有就是采样电阻可以换成四线精密低温飘电阻,这样就更稳了,但是不值得~

网友(2023-01-07):
换成TL431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