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从领导的惠普笔记本拆来的WiFi模块(HM88E00-4V0)

楼主(2019-02-23):
领导笔记本WiFi不能连接了,交给我处理,最后检查是模块坏了,淘宝购买换之恢复,这个就拆开看看坏在什么地方不清楚,反正就是系统检测不到,感叹号

网友A:
有时候觉得笔记本厂家脑子有问题。

无线网卡直接装在主板或副板上不是蛮好的,占地方又小。非要费事的搞个插座,难道就是为了防止坏了好换?那么有线网卡为什么不用插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觉得笔记本厂家脑子有问题。

无线网卡直接装在主板或副板上不是蛮好的,占地方又小。非要费事的搞个 ...

这插座可以插别的,不是专门给无线网卡用的

网友:
其实,也许把金手指擦擦就好了

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

网友:
啥与看不见  破坏了事

网友:
我也有个笔记本拆下的无线网卡,也是死活不能上,从X宝上买了个换了就好了!现在也不知道扔哪个角落吃灰了!

网友:
最后结论出来了么

网友:
看出来问题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觉得笔记本厂家脑子有问题。

无线网卡直接装在主板或副板上不是蛮好的,占地方又小。非要费事的搞个 ...

1 接口可以插别的设备 2 方便升级更高规格的网卡 3 方便拆掉网卡  是的 很多单位会拆掉无线网卡

网友:
MM有点暴力倾向啊,直接给毁容了

网友:
有地方需要修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 接口可以插别的设备 2 方便升级更高规格的网卡 3 方便拆掉网卡  是的 很多单位会拆掉无线网卡  ...

现在的轻薄本都集成了,照样禁用网卡。

网友:
这种应该个人很难修复的!

网友:
原創內容,好暴力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轻薄本都集成了,照样禁用网卡。

禁用归禁用 有些单位 都是要物理屏蔽的 直接拆掉网卡

网友:
不错,这模块可以其他用

网友:
直接当个钥匙坠用

网友:
竟然是螃蟹芯片,这卡空焊很多,做工不咋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觉得笔记本厂家脑子有问题。

无线网卡直接装在主板或副板上不是蛮好的,占地方又小。非要费事的搞个 ...

防止坏了好换这条还不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