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这NW776颗粒是不是假卡呀?那位大佬知道这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9-02-23):
我的固态买的是240G的

网上查的是

自己测的

开卡软件时自动匹配的

手动也找不到网上查的那个型号,那位大佬能告诉我这个是不是假卡?该怎么解决?

楼主:
有没有那位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容量能对应得起来吗?

网友:
自动识别里的随便选一个就是了

网友A:
单颗256G+2246xt,应该要特殊版本的工具,看网上信息说2246xt支持3d mlc,但是固件是定制的,so......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颗256G+2246xt,应该要特殊版本的工具,看网上信息说2246xt支持3d mlc,但是固件是定制的,so......你懂 ...

哎!也就是说我这固态废了?

网友B:
后打标片,看字体就知道了,L95B颗粒 不是3D  可以直接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打标片,看字体就知道了,L95B颗粒 不是3D  可以直接开。

开不了,两个都开卡失败了。

网友C:
闪存信息匹配数据库信息【原厂资料】
闪存芯片Code:NW776    闪存芯片型号:MT29E2T08CTCCBJ7 闪存芯片类别: Enterprise NAND Flash I/O接口位宽:×8bit
闪存芯片存储单元:MLC  闪存存储密度:2Tb=256GB 代:3 片选:8 通道:2 Die:16 R/nB:4 工作电压:Vcc 3.3V【2.70V~3.60V】VccQ【1.70V~1.95V】
闪存芯片其他特征:同步【支持】异步【支持】企业级【是】 双管芯 - 单I/O通道 闪存ID:2CA4E554A901
闪存芯片封装:FBGA152 【152-ball LBGA,14×18×1.5】【16DP】
支持的主控信息:
SM2246EN

网友(2022-05-01):
引用 网友C:
闪存信息匹配数据库信息【原厂资料】
闪存芯片Code:NW776    闪存芯片型号:MT29E2T08CTCCBJ7 闪存芯片类 ...

网友(2022-10-04):
有人会解决吗?我也有这个颗粒

网友(2023-04-24):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那位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颗粒ID呢。

网友D:
闪存ID:2CA4E554A901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闪存ID:2CA4E554A901

试试Q0405A

网友(2023-06-18):
Q0405A不管用。

网友E:
正解是在FlashDB找到这个ID的位置,把0改成1.。对别的不用动,就这么简单。

网友(2025-07-17):
引用 网友E:
正解是在FlashDB找到这个ID的位置,把0改成1.。对别的不用动,就这么简单。

我就是这个版本直接开的。

网友:
应该没有找到真正的开卡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