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买了个双缸车载气泵,看评论说是塑料连杆的,拆开看看情况。

楼主(2019-02-23):
需要一个气泵给轮胎充气用,寻遍淘宝,这款是我能找到的最便宜的数显带自停的双缸气泵了。
虽然连杆是塑料的吧,不过我看大部分气泵都是塑料连杆,气缸是金属的。

简单开个箱,其实体积不算迷你。有一定的尺寸了。⬇

顶面和两个侧面,可以看看跟我手对比的尺寸。⬇

两头的黑色罩子除了固定开关外就是装饰作用
带开关的那侧有个简易照明灯(忘了拍照了),草帽LED的垃圾,聊胜于无。⬇
拆开,还有一层挡板,这层挡板兼座底座了

这个挡板就是连杆和平衡锤了,淘宝卖的车载充气泵都是这种结构,大同小异。⬇

开关那边有各种线路,不好拍照,拆另一边。

一样的结构,少了电线,清爽了很多。

嗯,一样的连杆和平衡锤,至少证明了不是假双缸,淘宝有卖便宜的假双缸的,就是做成双缸的外壳,其实芯是个单缸的泵。呵呵吧。不过这款之所以便宜也是因为用了大量的塑料零件,这是后你就看见,外边那个银色散热片,其实只是个塑料的装饰……装饰……对散热非但没有帮助,还会起反作用

然后把顶部的8个自攻螺丝拧开,装饰盖就是取下来了,没错也是塑料的。

来个特写,还好气缸本体是金属的……

拧开一边四个自攻螺丝,两头的装饰散热片也就下来了,同时气缸盖也就能打开了。

特写一下气缸和汽缸盖,顶上的内六角下面应该是个簧片,起到单向阀的作用。
注意这边的气缸座已经裂了,这就是塑料的弊端。强度比较低。不过对打气没太多影响,也就不管了。

气缸盖轻松拿下来了。⬇

气缸就是一段钢管……内径3cm,活塞布满了油脂,用于润滑和密封⬇

看看活塞行程,不大,大概两厘米的样子。⬇

放上气缸再手动转转看,两个活塞是互补的,这个吸气的时候那个在打气。⬇

气缸盖的簧片来个特写吧。有密封圈。⬇

通电,看一眼。⬇

总结:这个气泵94块,数显压力,充到预设压力值可以自动停机。虽然各种塑料件,但是关键部件材质都正常。我看了一下跟这款形式一样但是金属件较多的气泵要价要199了。适合频繁使用的用户。总的来说这款气泵还是可以凑合用的。

以上

网友A:
跟我那个一样,我用两年了偶尔补补气,很好用。

网友B:
谢谢分享。。。。。94大羊,也不算便宜,因为做工太粗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我那个一样,我用两年了偶尔补补气,很好用。

我也有一个数显的买回来快三年了,过年时终于拆封和一个汽车应急电源一起测试了一回.

网友C:
没有看到活塞环是什么样的材质是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看到活塞环是什么样的材质是什么材料

这种气泵就不要说什么活塞环了,就是打气筒结构。起密封作用的也就是你说的活塞环这个机子里用的是橡胶圈。我看淘宝也有用皮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94大羊,也不算便宜,因为做工太粗糙了。。。。

主要贵在数显压力表和充满自停上。机械表款貌似是六十多还是七十多。

网友:
前些天坛子里有活动,撸了个充电气泵,还没试试效果呢

网友:
买了一个单缸的,连杆也是塑料的。用起来还不错。就是千万不能过热,打一次气最好要冷却。

网友:
这个价格可以买TCL的数显款了,不过现在只有指针款而以了。

网友:
还是可以的,比之前论坛卖的单杠机械表头的的好太多了

网友D(2019-10-03):
LZ关注一下那个充气管,这种管子在用两三年之后(我的是放了两三年,中间一年用1次吧),管子接口部分因为收纳的时候一直向一个方向弯折,橡胶管在昨天用的时候挂了,今天正好还在看气泵,搜到了你的帖子,下面早比较喜欢优利特那个单缸的,气管是通过接口连接气泵的。或者试试把我现在这个双缸金属件多的这个气泵改个活口气管。

网友:
我买了一个充气好慢的。

网友E:
25元买一个老式的自行车高压打气筒,补补气再好不过了,1.8 打到2.6只要20下左右搞定,上次的备胎两年多没用,测了一下气压0.7,要硬是让我打到了2.6,不过累出了一身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25元买一个老式的自行车高压打气筒,补补气再好不过了,1.8 打到2.6只要20下左右搞定,上次的备胎两年多没 ...

是那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关注一下那个充气管,这种管子在用两三年之后(我的是放了两三年,中间一年用1次吧),管子接口部分因为 ...

嗯,接口垃圾。我也准备接个快接嘴上去,买好了接头,还没动手呢。

网友:
脚踩的稳点,小车基本都能打,上次我见一个路边用自行车打气筒的再打五菱宏光...

网友:
以前买车的时候送了一个,从来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那一种???

就是这种

网友:
给车子打气 这不是要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