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充电台灯坏了修修

楼主(2019-02-23):
客户拿来的说坏了只能插电亮,明显的电池坏了,打开里面是电瓶一个丢掉之家替换二个18650还有一定要加装保护板哈!很简单的修复

网友:
铅酸电池换锂电池 ?
只有一个过放电保护电路吧?
锂电池的充电控制电路呢?
个人认为依然存在安全隐患

网友A:
需要使用专用带充电芯片的充电线才能充电!

网友:
换了锂电池供电,愿意的话充电部分也改进一下,改成4.2V直充充电或者加个4056之类的充电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使用专用带充电芯片的充电线才能充电!

锂电保护板一般上限 4.2V,过充电检测电压 4.25±0.05V,本身有过充保护功能。
所以这样改虽然简单但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
如果是阻容降压,肯定不行!会爆炸!

网友:
直接换成4节镍氢充电电池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