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用CRT电视当显示器玩游戏比液晶还好

楼主(2019-02-23):
电脑显卡带S端子(TVOUT)

网友:
正确的不能再正确!液晶如果不能用高清信号的话无论怎么比也比不过等离子和CRT,唯有在信号分辨率与液晶的分辨率吻合的时候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网友:
只顾看图像了,回头又看一下,卧槽, 你这电视机脏的太不像话了

网友:
CRT可以解析自然界中所有的颜色,而液晶只有6万多种

网友:
看电影玩游戏 还是用投影比较过瘾
100~150寸的  临场感比较好

网友A:
重点是这个游戏机赞!

网友:
都是什么游戏机呢

网友B:
以前用过21寸的二手SONY 特利隆显示器,画质真的是没的说。可以缺点也是很明显的,一是尺寸上不去,21寸基本上是我们这边能找到的最大尺寸的CRT显示器,偶尔也有22寸的,不过画质还是21寸的SONY最好。和现在动辄27寸的液晶相比,小很多。二就是功耗大,比液晶耗电多,三就是体积大,厚度是现在的液晶屏的十几倍,重量也大,占地方不说,移动也很不方便。总之就是一句话,除了画质好,其他的就全是缺点,所以被液晶取代也就是理所当然。而且老实说,现在高端的液晶画质也相当出色了

网友:
我想看你的遥控杆,是不是当年在游戏机室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是这个游戏机赞!

是电脑就是装了模拟器

网友:
刚才也在玩魂斗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过21寸的二手SONY 特利隆显示器,画质真的是没的说。可以缺点也是很明显的,一是尺寸上不去,21寸基 ...

还有,盯着看一小时你发现比液晶看二小时眼睛要疼.

网友:
看来这个游戏换个显示器也清晰了不少。

网友:
这些游戏很久没玩了

网友:
现在还有做CRT电视机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盯着看一小时你发现比液晶看二小时眼睛要疼.

扯蛋,珑管黑色非常正,当年CS一整天都不眼红。

网友:
和当年街机的显示效果一样。很有年代感。

网友:
以前的游戏 是针对CRT显像管优化过的。  用液晶显示器 会有毛刺,效果不好

网友:
注意楼主用的是索尼的电视机,虽然看起来破破脏脏的,当时买可大几千快上万了,并不便宜,效果肯定好。
换做其他的很一般的电视当显示器用,保证不是闪屏就是颜色霉的那种感觉。
话说我家还有台索尼的CRT彩监,以前也当过一段时间的显示器用,1600*1200 85HZ刷新率的,并不觉得眼睛不舒服,反而那个时候才出来不久的液晶屏刷新率只有40HZ左右,看久了眼睛疼,不像现在的最基本的都有60hz,好点的120hz、144hz。

网友:
怀念那会儿的游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