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50年前的晶体校准器,短波收信机晶体振荡器

楼主(2019-02-23):
这是239型短波收信机上面的一个附件,说白了就一个晶体振荡器
作为一个信号发生器,提供一个频率标准,可以用来校准接收频率

发现它坏了,没有信号输出,因此需要维修
拆下来,就算一个铝合金盒子
这是三围

端部,采用PCB接插件,这是当年的一贯做法
现在也有这么做的,换了一个洋气的名字:金手指

盖子上有孔,可以看到用来调节的磁芯

拧开3颗螺丝,即可打开外壳
可以看到,线路板用螺丝固定在铸铝框架上
老式的层压PCB,现在早已没有了

既然是晶体校准器,水晶震荡子是必须的了
JA10型晶振,频率500KHz
采用接插件安装

这种大体积的老晶振现在已经没有了,即便有,也得订做,价格极其昂贵
而且,500KHz这个很低的频率,也没办法做成小体积的晶振
和现在的49U型晶振比比,49U型,我见过最低频率的是1MHz,也是专门订做的

振荡器采用的3AG1F晶体管,68年产的
一开始以为是这种老元件出了问题,结果拆下来测试的结果表明
一切正常,50岁的老锗管,军用级的元件质量还是可靠的

输出采用电感耦合,可调电感一枚
电容是轴向云母电容器,立式安装的碳膜电阻
生产日期在1967年-1970年之间

全家福

通电试试,没有输出

经过一番检查,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对于这种老机器,不怕烧管烧电路,就怕坏线圈,坏晶振
因为没法找配件啊,坏了就是坏了,没办法
经过检查,振荡器没有输出的原因就是那个大晶振坏掉了
去市场买吧,500KHz的晶振可没有,但是陶瓷振荡器一抓一大把
来几个试试吧,精度就没有保证了

给陶瓷振子焊上两个脚,暂时插在插座上,继续寻找原装配件中

上电测试,启振了,不过频率并不是500KHz,这是因为500E的陶瓷振子
是并联谐振型的,而这个电路需要串联谐振型的振子,也就是说要500F的
并联谐振的振子用在串联谐振的电路里就会产生误差
不过这没关系,说明电路是好的,过几天再去买吧

用示波器看看,有些畸形的正弦波
因为这个振荡器输出的谐波非常丰富,导致波形并不标准

这个振荡器有两个退耦电容,用的是0.047u的CZJ2型金属化纸介电容器
看了一下生产日期,1968年3月的,马上51年了
这种电容器,是无感的,可以用在高频电路里,性能肯定不如现在的陶瓷电容
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并无什么不妥
问题是,这种老电容器性能比较差,时间长了以后经常会漏电,因此决定把它换掉
现在这种电容几乎已经绝迹了,被各种各样的薄膜电容替代
只有一些大型油浸电容还采用这种结构
既然是国产收信机的电路,自然要用优质的国产元件
选用火炬独石电容,0.047u,63V

换下原先的纸介电容器,装上独石电容,完事
原先的老元件,只是退休,并不报废,不能扔掉,保留好

完,谢谢观赏!

后续:500KHz老晶振拆解: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51

网友A:
这个500KHZ,为什么不做成465KHZ?这样调校中周就方便多了。。。。

网友:
50年了,保存得还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500KHZ,为什么不做成465KHZ?这样调校中周就方便多了。。。。

因为这不是调中周的,500KHz的晶校,利用其3、5、7次谐波,1500KHz、2500Khz、3500KHz去校准度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这不是调中周的,500KHz的晶校,利用其3、5、7次谐波,1500KHz、2500Khz、3500KHz去校准度盘的 ...

465KHZ 也可以校刻度的。收音机的刻度表也不是500KHZ整数倍的。

网友B:
把晶振拆开,看看能不能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晶振拆开,看看能不能修复

专业拆修晶振50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晶振拆开,看看能不能修复

还真有这个想法

网友:
看标题还以为是校准晶振的呢

网友:
保存得好,再发挥热量啊

网友:
技术在进步,电路这东西一般都是仿原理不仿元件,没500khz的,可以用个2兆或4兆的分频,也可以上锁相环,图省事就用有源晶振,看板子也不是多精密,自己画图再做个板子性能可能比这还高

网友:
既然金属化纸介已经换成mlcc,那么有没有意向把碳膜换成金属膜?

网友(2019-04-18):
谢谢分享!第一次看见:拆开的。

网友(2020-07-22):
老大保存的不错啊,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