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组兼改:方波改修正波逆变器,推挽MOS另类尖峰抑制(自绘图彩蛋多)

楼主(2019-02-23):
原先的散件是12VDC转110VAC&60Hz的,然后又买了MOS,三极管,电容等其它杂七杂八的配件()。不想一成不变机械模仿,于是有了如下诸多改动:

1)调节直流母线输出为倍压模式以提供220VAC所需直流高压。板子空间有限,只能使用2颗400V&3A快恢复二极管和2颗200V&10uF电解电容。

2)将原不稳高压直流母线实时调节占空比(死区)的模式,改为恒定270VDC直流母线,固定占空比80%(即死区20%)的模式。计算输出波形的有效值为270x80%=216VAC。两颗400V自举高压三极管必须分析电路,脚位莫接错(本电路板需要BCE排列的MJE13001)。测绘并标记实物。

3)计算确定初级TL494/KA7500的16脚为0.49V,修改TH1热敏电阻为普通电阻2.64兆欧(0.91+0.91+0.82兆欧)并改接高压直流母线正极,恒定输出约270VDC,根据次级TL494/KA7500的死区4脚接0-3.3V死区3%-100%,固定为0.68V得死区20%(即总占空比80%)。两种方式:将原18千欧配合新增113千欧上臂,或改18千欧为6.8千欧配合新增43.2千欧上臂使得4脚0.68V-0.69V,约死区20%(即总占空比80%)

4)固定输出频率为50Hz,此时C54薄膜振荡电容为0.15uF(随便找颗150nF薄膜电容即可,请无视我使用的400V耐压。。。)。

5)初级推挽MOS漏感尖峰另类抑制原理:推挽MOS关断时产生的理论电压为输入的2倍,因此将散热风扇或限流后的指示灯经肖特基隔离改接至MOS的D极与电源正极之间(注意!)则其正好工作于1倍电源电压,同时附带吸收了漏感尖峰从而保护了推挽MOS。(本机暂未改,此前改过的客串一下)。终了发个过程草稿纸:乱涂乱画时连我自己都害怕。

网友:
看样子改了个修正波的逆变器~

网友A:
现在有现成的spwm小板可以改正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现成的spwm小板可以改正弦

嗯,被发现了,EG8010芯片简单便宜。这个功率和空间都太小,没打算改正弦波。

网友:
楼上两个大神讨论,其他人回避啊。

网友:
好,回避,不看了,看不懂,走了,不送

网友:
没波形图吗?

楼主:
波形图就是主帖蓝色270V峰值固定死区的波形。

网友B:
110V改为220V,有点麻烦,能人啊

网友C:
我以前见过同学做spwm,其实就是个单片机查表控制PWM,原理就是PWM DAC。外部他用IR的一系列驱动芯片,不需要自己做驱动。尤其那个烦人的高边驱动自举什么都是芯片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0V改为220V,有点麻烦,能人啊

改为倍压不算很麻烦,其它的改动倒是繁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见过同学做spwm,其实就是个单片机查表控制PWM,原理就是PWM DAC。外部他用IR的一系列驱动芯片,不需 ...

确实如你所述。

网友D:
这是高手!可以申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高手!可以申精了

过奖了,有所爱好,业余研究提高实用性。